锂电池可不可以长时间恒定小电流充电?

楼主:
锂电池可不可以长时间恒定小电流充电?
好像镍氢电池可以,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长时间甚至永远这么充电
不知道锂电池是什么情况?是否恒定电流小到一定程度是否也就可以永远充着不用关断?怎样确定这个电流大小?
这样说吧,就是备用电池基本不用,只是偶尔没其它电源的时候才用一下,但是也要保持能够充电呀。别给我谈电压的事,我问恒定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一下,锂电池充电电流有没有最小限制,如果有,应该从哪里查这个最小值

没有这个数值,但恒压充电阶段的充电电流降至0.01C时,可以认为充电终止了。

网友:
虽然锂电池在充电结束后可以浮充,但锂电池不适合这么用,一方面是锂电池的浮充电流不好掌握(跟锂电池的工艺和参数有关),另一方面是时间长了容量会逐渐枯竭。
长期不用的锂电池应该在“半充”的状态下保存,即定期充电至容量的10%-20%后离线保存。
如果是移动电源之类的后备电源为保证充分的“后备”性质只能以满电状态保存,付出的代价就是电池的存储寿命会同比明显下降。
系统内后备电源通常不采用锂电池而是镍氢电池,对于过高的充电能量,镍氢电池可有效的转换为热量,只要不过热性能影响不大,而锂电池则难以控制,所以镍氢电池可以在简单的浮充电路支持下就满足后备需求。非要使用锂电池做系统内后备电源的话,必须采用完善的电池管理电路,不能使用简单的浮充应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之前我也看到有说这样充寿命会下降
不过没有提多大电流,如果我的电流特别小呢?不过这样又有一个问题,特别小的电流有能否起到充进电的作用

虽然我也很倾向相信你的说法,不过还是不能确定你这样的描述是否就是权威确定的说法呀。我这样说不会见怪吧,还是很佩服你的吆

主要是用锂电池方便的,废旧电池好找,镍氢的还要好几块。
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并个3.9V的稳压管,是否也是个办法?和锂电池的电量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
前面已经说过,电流控制的足够小是没问题的,但锂电池的特性决定了在满充时的储藏寿命会明显下降,也就是说,锂电池适合于充满电后尽快使用,否则影响锂电池寿命。
废旧锂电池是不适合再使用的,其容量会明显下降,充电效率也低,充电的电那也是要掏钱的。
并联稳压管不可取,3.9V并非锂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钳位在3.9V的话,电池将无法充满,而且这也白白费电。
在蓄电池方面千万不要省钱,廉价电池和废旧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低,自放电更明显,用起来反而得不偿失。统计一下蓄电池整个使用周期的费用支出与放电能量的比值以及电池本身的价格即单位价格下的能效比就会明白:用价格相对更高的优质电池才更省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锂电池适合于充满电后尽快使用,否则影响锂电池寿命。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不用“听说”,分析一下也应该可以明白:所有正规产品比如手机之类附带的锂电池都处于低容量半充电状态,这就是为了保护电池。同样可以根据电池的充电状态判断商品是否被开封过,满电的电池一定是开封后充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听说”,分析一下也应该可以明白:所有正规产品比如手机之类附带的锂电池都处于低容量半充电状态 ...

我也想问一下,锂电池充电电流有没有最小限制,如果有,应该从哪里查这个最小值

网友:
楼主好长时间没有路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数值,但恒压充电阶段的充电电流降至0.01C时,可以认为充电终止了。

多谢指教

网友:
锂电池充电终了后要关断停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