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A7455 和51单片机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3-06-12):
请教MMA7455 和51单片机的连接方法
请教MMA7455 和51单片机的连接方法

网友A:
芯片手册
http://gadgetgangster.com/scripts/displayasset.php?id=431
上有说明
可以使用SPI接口或者IIC接口,如果51有这两种接口,直接接上就行。

楼主:
不需要电平转换什么的吗

楼主:
好谢谢 已经弄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