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叫未打开的光纤猫带的固定电话拨叫方会听到什么提示音?

楼主:
我现在的宽带是光纤猫,固定电话也变成了从光纤猫输出的。这有一个问题,例如停电,光纤猫等于是关闭了,固定电话就失效了。那么请问,如果这时候有人拨叫我的固定电话号码,对方会听到什么提示音?
大家有这样的固定电话么?可否试过?
我用自己手机拨打自己的固定电话(关闭光纤猫),有时候会听到奇怪的声音然后文字提示:“呼叫失败,是否重拨?  ”,有时候没有任何提示音,直接文字提示。另外好像有的那种提示音好像也是手机本身发出的,有可能不同的手机不一定一样。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很重要的,容易造成拨叫方的误解:这个号码怎么回事?会不会号码错了?甚至容易产生误会,骗子假号码?
当地电信的人最后对此说设备都是这样,而且没办法改变。
说实在的,我对我这个县的人现在普遍感觉很差不信任,感觉就是希望混乱,这样他们自己有问题也可以遮掩有借口。
虽然我最后表示保留不再追究(介意这个问题也没法呀,也没时间精力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从技术角度来说,到底有没有提示音?是什么样的提示音?这个问题不重要?是否真的 不好解决?

哪位有光纤猫的固定电话帮试试看和我的情况一样不一样?

网友:
附着在光纤上的电话已经是全数字接口的,在光纤Modem处转换成传统模拟制式,如果Modem掉电这种转换当然无法进行,自然也无法使用。
数字电话终端设备接入前要求先进行终端登记好附着网络,这一点与移动系统完全一样,Modem未加电就像手机未开机一样,被叫时就会给出错误提示,所有的光纤电话都是这样。

国人在科学思想和技术概念方面是普遍欠缺的,即使在电子工程师阶层都这样,要求运营商的一般工作人员懂技术,这个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完全不现实,楼主的反应实在有点过激了。建议将光纤电话停机只保留网络接入,这样还能省点钱。移动通讯淘汰有线电话已经是正在进行时了,本月也将是我使用有线电话的最后一个月,月底就去办停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能同意您的看法

我认为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类似我所遇到所说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应该有详细严格的规定的
不过我所描述的情况,经过我用别人手机拨打试验发现了新现象,详细请看这个帖子并请帮忙一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4326-1-1.html

至于固定电话,如果我是有钱人,我是肯定不会主动撤销的,为什么我要拿手机打电话受辐射?
事实上,是的,很多家庭固定电话撤销了,但是恰恰正因如此,好像现在固定电话还似乎成了一种身份象征含义。
不在乎这一点小费用的有钱人才会保留,坐办公室的有固定电话,政府那些有权势洋洋得意趾高气扬不知羞耻惭愧的攻脯们有固定电话。

请问,您在联系业务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固定电话,您是什么感觉?

网友:
帮你做做测试没问题。

关于有线电话是“身份象征”的问题,这个俺不觉得,不管是不是,俺从来不在乎什么“身份象征”。至于业务联系,我同时留手机和固话号码时,基本上对方只拨打我的手机,除非手机无法拨通或占线,而有线电话我已经很久没用过了,现在住的地方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内电信的ADSL竟然发生过3次长时间故障,而这里又有联通的网络和有线宽频,其中联通的网络带宽更高,价格也比电信的便宜,没理由不换,所以ADSL包年到期就不再续约改投联通门下了。
在深圳,我住过的几个小区的宽带接入都是排他性的,也即只有唯一一个接入服务提供商,要么是有线,要么是电信,过去还真没的选择。现在住的小区竟然是全开放的,所有的网络接入商都可以自由选择,那我当然要选择选择了。

网友A:
手机的“辐射”其实根本不必担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手机的电磁辐射存在害处,不放心,用免提通话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辐射”其实根本不必担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手机的电磁辐射存在害处,不放心,用免提通话就是。
chunyang有时候也会运用这一套类似伪科学的手法呀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手机的电磁辐射存在害处

还没法证明手机没有电磁辐射害处
不一样吧

要是距离基站远呢?

至于我现在固话的费用问题,除了拨出电话有费用,如果超过两分钟还可能省钱。

我对钱是很在意的,除非我不知道。
电信固话,鸟钱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说明你还不能分辨“科学”与“伪科学”。
证明手机辐射确实有害要拿出证据,包括理论和实验数据,这事实上早有大量的人在做了,但没有哪怕一条站得住脚的证据。
基于目前的理论和实验数据,科学的定义手机辐射后果只能说: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手机(这里有一个默认条件——手机的指标是合格的,辐射剂量和强度按人均计)的辐射有害,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手机的辐射完全无害。注意“完全”二字,如果抓住“完全”二字来做文章得出结论说手机辐射有害那才是伪科学。事实上,普通人认为手机辐射有害是完全靠感觉,毕竟手机不是天然的,这是手机辐射唯一的“原罪”。

关于电磁辐射是否有害的,我在很多地方写过不少科普文和帖子,也长期和伪科学(包括在手机辐射方面)做斗争,但深感国人的科学素养还是太差强人意,不过俺还是选择继续坚持下去……

网友:
关于打电话的费用问题,手机其实可以比固话便宜,注意选择适当的合约和优惠政策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证据证明有害不等于就一定无害吧?
就像转基因食物,也是这样说,为什么欧洲限制很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不能保证一定无害,但那些公众认为的所谓“害处”在事实上不成立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且这一结论经受住了二十余年的时间考验。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情况也类似,欧盟有针对转基因作物的许可机制,市场上也不乏用转基因作物生产的食品,欧盟同样对非转基因作物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一点也不比转基因作物松。

科学准许出错,但不接受“莫须有”,这是科学之所以成为认识自然规律最有效工具的基础。

网友:
对于手机辐射,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手机的电磁辐射存在害处”,逻辑上这个观点和“手机辐射一定无害”并不等价。如果有朝一日出现了证据,那么我立刻修正该观点。
类似的,对于WLED的蓝光辐射,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特定条件下(比如作为LCD显示屏的背光和用于读写照明的台灯)有害,所以我会坚决拒绝“特定条件”下的WLED,但对“特定条件”之外的WLED我则不会拒绝。

这就是科学态度。

网友:
哎呀,是不是有偷换概念了?

没有证据证明有害不等于就一定无害吧?
这里的无害明显是指比较严重的程度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都说了“二者不等价”么?哪里有“偷换概念”一说……

网友:
上午去办了注销固话功能的手续

倒不是主要因为电信的光纤猫带的固话关电的时候呼叫方听到什么提示音的问题,看来电信也不像是设备技术能简单解决而故意不解决的,也可能不仅仅涉及电信单方,我也不是不能凑合着用用。

不过还是注销吧,省得又弄出其它方面的麻烦出来。再说我又不是开公司的或者在公司工作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