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芯片使用求助

楼主:
    看了一下EXB841驱动芯片(IGBT驱动芯片)的中文数据手册,里面有其应用电路,但是有一点没看明白,下面是手册给出的应用电路:

驱动芯片结构图:

    我的单片机的IO(3.3V电平)端口要怎么接才能控制这个芯片呢?
    按照上面的应用电路,是不是15脚接3.3V电源,驱动信号接单片机的IO(作为输出),驱动信号下面的那根线接单片机的地,然后过流保护输出接单片机的IO(作为输入端口) 啊?我不是很确定,求大侠指导!

网友:
按手册给出的应用电路应该是,单片机控制信号接14脚吧,,15脚和单片机共地,14.15脚有小电流通过就能控制。
另外2,9脚是给841   供电的2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不过15脚和单片机共地这个有问题吧!因为内部有一个二极管,15脚电平比14脚的要高才可以的。按照上面第一幅图应该如何接呢?我的那种理解方式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15,14脚内部是光耦控制端的,按图1的参考电路,驱动信号下边是光耦的过流保护输出,,
按你的理解15脚接3.3V,驱动信号接单片机的IO接14脚,
光耦的过流保护输出接地,,最下面的线接电源,,可行

网友:
大致明白了,谢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
这是单路的上桥驱动吧

网友:
根据第一个图做要好一些吧,因为15脚要求10ma电流,对于单片机来说会不会有点负担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桥也一样吧!因为采用的是隔离的20V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关系的吧!单片机只负责控制那个三极管导通,电流是由电源经过一个限流电阻提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图一推荐是没有问题的,单片机输出驱动三极管,但是如果如楼主和版主的思想,单片机输出直接接15脚,14脚接地,这样控制方法我觉得就会有驱动能力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望大神斧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