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又碰到问题了,段码LCD屏?

楼主:
关于上次ATMEGA169驱动段码LCD ,感觉除了规格书,没有类似的教程什么的,看了规格书也没看出方法方向,对于新手根本不知道从哪着手,虽然知道是专业的LCD屏驱动(之前直接有用过普通IO口驱动过段码LCD屏数字变化很辛苦),交流驱动应该会比普通IO要方便,但是不知道这个单片机驱动段码LCD屏的方法方式是怎样的,不知道大家最初做的时候是从哪突破的?看各位有做过类似的可否讲讲这款MCU驱动段码LCD的流程该如何?

网友:
看来得自已找资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毫无头绪,我希望用过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二,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最好找带有段码LCD驱动的芯片,否则你用IO会很麻烦,也未必能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ATMEGA169V是带LCD驱动的,不知如何用,所以提问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失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没人用?偶再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款芯片我没用过,手册也没看过。
我觉得你应该把手册的LCD驱动部分好好看看(可能没怎么涉及原理,你可以看看430的手册),我记得MSP430的user's guide里面的段码驱动部分讲解的很详细,如何硬件连接、内部构造原理等等。
没用过段码的人刚接触可能确实有点迷惑,其实很简单,com接com,seg接seg,就这么简单,其他基本都是软件的事了。首先要有段码LCD的资料,知道哪段对应显示哪里。剩下的就是操作寄存器了,往相应段码的地址写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那我就看一下MSP430的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想了解的是普通单片机IO口驱动LCD因为涉及到交流所以驱动LCD非常麻烦而且占用资源,现在有了带LCD的单片机之后是不是就解决了交流的问题,网上包括资料都没提到它的区别与好处的本质在哪里,一点资料真他奶奶的难找,哎!

网友:
我也是看的MSP430的LCD 驱动,你先看看,对比一下你现在用的。再给你发一份资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人,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又回过头去看了中文ATMEGA69的LCD控制部分,好像大概知道了些,最主要的是流程!能详解一下流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流程?无非就是初始化,然后就往DATA区更新数据。其实关键的还是看你硬件要怎么接。几COM的,你想要用的驱动方式。根据用户手册里的驱动结构进行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别人的码表,比如:0X3F代表0等等,而我的想显示比如1而1是由COM1和COM2分别和SEG0组成的,也就是说1分为了两段,我该如何建码表啊,初始化那些我都晓得怎么搞了,就码表有点不太明?

网友:
只用过msp430的4系列的段码驱动,ATMEGA的没用过

网友:
我用的这个屏,看PDF

附件为显示屏逻辑图和LCD屏驱动MCU的PDF,如显示第一个字为“1”要两段组成,码表如何?

中文ATmega169(L)(V)_cn.pdf

网友:
IO有专门的驱动芯片,比如HT1621。现在很多MCU带有段式液晶的驱动。检索 段式液晶原理, 都说的很清楚。

网友:
断码和一般的LED是一样的,我取断码的做法是对显示寄存器写01,循环左移8次找到段码,同样方法再找下一个寄存器。这样最快。

网友:
以前利用atmega128 做的秒表,lcd是最一般的2*8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timercount ext_6-2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asm
        .equ __lcd_port=0x15 ;PORTC
    #endasm
#include

unsigned char TEXT[2][16];
unsigned char hour = 0;
unsigned char min = 0;
unsigned char sec = 0;
unsigned char n = 0;
bit flag = 0;
bit flag_1 = 0;
unsigned char key;

void Display_switch(void)
{
        key = PIND & 0x03;
        switch(key){
                   case 0b00000010:

                   delay_ms(150);

                   if(flag_1 == 0)
                   {
                     flag_1 = 1;
                   }

                   else
                    {
                      flag_1 = 0;
                     }

                   break;

                   case 0b00000001:

                   sec = 0;
                   min = 0;
                   hour = 0;
                   n = 0;
                   if(flag_1 == 1)
                    flag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Display_count(void)
{
    if(sec >= 100){
            sec = 0;
            min++;
            if(min >= 60){
                min = 0;
                hour++;
                 if(hour >=60){
                    hour = 0;
                    n++;
                    if(n > 12){
                    n = 0;
                     }
                  }
              }
     }
}
void Display_LCD(void)
{
    lcd_clear();

    sprintf(TEXT[0],"%2d :%2d", n, hour);
    lcd_gotoxy(0,0);
    lcd_puts(TEXT[0]);

    sprintf(TEXT[1],":%2d :%2d", min,sec);
    lcd_gotoxy(0,1);
    lcd_puts(TEXT[1]);
}

void main()
{

    DDRC = 0xff;
    PORTC =0xff;
    DDRD = 0x00;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D;
    OCR1A = 156;
    TIMSK = 0x10;
    SREG = 0x80;

    lcd_init(16);

    #asm("sei")

    while(1)
    {
        Display_switch();
        Display_count();

        if(flag == 1){
            flag = 0;

        Display_LCD();

        }
     };
}

interrupt [TIM1_COMPA] void timer1_compa_isr(void)
{
    if(flag_1 == 1){
        sec++;
    }
    flag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