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降压开关电源---LM3150

楼主:
同步降压开关电源
       同步整流式开关电源,以其高效率见长。LM3150是应用于6V~42V的同步降压开关电源的驱动器,外接两只N沟道MOSFET,这样可以灵活选择外接MOSFET而做出不同功率要求的高效率的开关电源。
它的主要特点:
-----输入电压范围 6V~42V
-----可调输出电压 0.6V以上
-----可编程的开关频率,高至1MHz
-----固定导通时间
-----超快的瞬态响应
-----软启动
其电路如下:
    图中,M1M2为外接的功率MOSFET,均为N沟道。L和其它BUCK电路一样,是这种电路特有的电感。电容CBST为升压电容,因为M1在导通时,需要高于VIN电压的驱动,CBST与内部的二极管组成自举升压电路,使驱动M1的电压始终高于SW6V(内部VCCLDO决定)。输出电压由RFB1RFB2分压决定,最低输出0.6V
主要参数计算:
开时间, tON:
                  K x RON
tON =   ----------
                     VIN
其中常数 K = 100 pC
占空比及频率:

输出电压:
电感选择表:

LM3150是一款很的驱动芯片,TI提供了样片申请绿色通道,大家可以在这里申请样片

网友:
  dontium很给力呀!对这款芯片感兴趣的赶紧申请吧!

网友:
LM3150的手册

网友:
TI 的同步整流式开关电源芯片,,楼主给力,还给出电感的选择,谢谢

网友:
这款IC的特点是使用了外接MOSFET,功率可以做得很大。

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到TI申请,我们一起DIY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