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请大家进来看一下并请帮忙一下?

楼主:
求助:请在我的帖子发出来后不久的半个小时内拨打我的固定电话0550-7764090,这是光纤猫所带固定电话,我关掉光纤猫,实际上您是拨打不通的,但是我想知道您在拨不通我固定电话时能否听到什么提示?例如是没有任何提示还是想拨打传统固定电话那样有振铃回铃声还是占线音还是语音提示等等?请放心,拨打不通是什么任何费用的吧。
另外请说明使用什么电话公司工具拨打的,例如是固定电话,还是移动公司手机,或者还是电信手机,或者还是联通手机。因为我猜测这个提示音的产生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不同,例如反馈信号可能是这样传递: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您具体型号的手机。至于您能否提供您手机的品牌甚至型号,涉及隐私,自愿吧

起因是今天在外的时候我用亲戚的手机拨打我关闭光纤猫时的固定电话(号码),听到的提示和我用自己手机拨打时不一样,至于怎么不一样,我看了大家回复后再说。所以请大家帮忙一下,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拜托麻烦大家一下

为方便您尽快简单的回复,您回复的格式可参考以下:

描述您听到的提示音是什么或者没有;您使用的电话工具类型:固定电话,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手机,或者中国联通手机等;您所在城市手机品牌以及型号(这一项属自愿,可以不写)

谢谢大家了,自编辑此帖时间后不久6月14号11:10——14:30我是关闭光纤猫的,也就是固定电话是失效的,可以拨打试验。万一我实在要上一下网一小会儿,听到振铃请立即挂断,我也短时间振铃的就不接电话(实际平时我也没什么电话),以免产生您的费用。

附传统电话信号音标准,当然现在有许多用语音提示代替:

网友:
晕,时间太短?没人帮忙呀

自此帖时间开始到晚上8点之前我是关闭光纤猫的,也就是固定电话是失效的,可以拨打试验。万一我实在要上一下网一小会儿,听到振铃请立即挂断,我也短时间振铃的就不接电话(实际平时我也没什么电话),以免产生您的费用。

网友:
使用电信座机直拨时返回催挂音,使用电信座机通过17909IP拨打同样。
使用联通手机直拨提示网络错误,用17911IP拨打也同样提示网络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呀,这么长时间就你一个人帮忙呀

请问直接提示网络错误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手机直接文字显示网络错误的文字?您确定是催挂音而不是其它声音例如忙音等?

网友:
晕,难道这么点小忙大家不能顺手帮帮?原来混得这么没口碑呀

发此帖时今晚22:15开始至明天早晨我关闭电源,如有热心的可帮试验一下。不帮我也难道没有对此好奇的?

网友B:
时间:6月13日23:00.第一次拨打,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第二次就是滴答滴答声,没提示音.   我用的是移动号手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手机的提示仅仅是文字。
催挂音应为忙音。

网友:
魅族m8手机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6月13日23:00.第一次拨打,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第二次就是滴答滴答声,没提示音.   我用的是移动号手机.

谢谢回复

真的假的呀,同样的手机两次拨打还不一样?
请问第二次您说的滴答滴答声不是标准电话信号音例如忙音?
您提供的这一信息挺重要的

奇怪,我现在的可允许评分怎么为零?

网友:
发此帖时间后不久6月14号11:10——14:30我是关闭光纤猫的,也就是固定电话是失效的,可以拨打试验。

网友:
没看懂,帮帮顶!

网友:
我第一次发现是用亲戚的移动号码手机拨打(我的光纤猫关机,也就是固定电话没有作用了),手机中听到的是忙音,而我的联通号码手机是奇怪的滴滴声音(有时候这种声音也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空号音之类的,没注意),然后文字提示呼叫失败是否重播之类的文字。
后来又用过其它移动手机拨打,提示语音提示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感谢chunyang帮我试了试,电信的是忙音
大家说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
其实想比较而言,要是像以前的电线固话那样还是听到回铃音(以前固定电话断线了似乎也检测不到所以呼叫方好像还是听到回铃音)。
电信说这个问题设备问题解决不了。不懂这一方面的,似乎改起来可能是比较麻烦一点,例如回铃音可能就不一定好实现。为什么用语音提示解决不了呢?可能信号类型就那么几种无法扩展以及涉及到几家通讯公司等原因?

本来也想像chunyang认为的那样,先把固定电话功能销户掉,穷人我太抠门省电,也没有了误会的可能。
不过我现在又有点想改变主意了,电话还是留着,反正平时也没什么电话,除了家人偶尔会打过来,我也没什么其它用途了,也就无所谓关机的时候对方听到什么。

网友:
算了,还是把电话功能销户掉吧只保留宽带
一者已经和电信的人这样说了
二者一了百了,省得废话多。
虽然固定电话有一定作用,不过反正我电话少,我又不是爱虚荣的人。以后要是想得一些免费的电子样品之类的可能麻烦了,不过不贪这些小便宜,再穷自己买不行么?

网友:
电信好像有CDMA的无线座机,显示的号码是固定电话的号码,你可以打听一下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犹豫是否使用固定电话倒也不是都因为关电后的这个现象。

真是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