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比较迷茫的问题

楼主:
 近一段时间在看ucos,有一点一直不明白,就是在ucos中怎样使用单片机的中断??时钟节拍中断用汇编写的,难道其他所有中断都需要在启动文件中用汇编写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不活启动代码  只谈中断
ucos想使用单片机的中断  本来单片机中断的入口地址什么的都是设置好的
所以你只要将  你在ucos下中断的中断函数名 替换掉 原本没有系统时的中断函数名 就ok了
比如  UART_Handler改为Ucos_UART_Handler

网友:
同感!我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您吗?

网友: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共同学习  非常不错  顶了

网友:
UCOS中断向量表是在启动代码
启动代码不是唯一可以写汇编的地方,您可以自己新建一个汇编文件,然后EXPORT出去,让其他的文件可以调用之
这方面可以参考UCOS的移植代码
另外,在中断中的代码,要注意R14的意义已经不同,详细请阅读CORTEX权威指南等,这方面对UCOS移植代码的理解也有帮助。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