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抗干扰

楼主:
大家好:
    大学四年都是理论学习,没有参加过什么大的项目!研究生时,在老师的指导下,设计了一台多通道经络阻抗检测仪,原理是用DDS产生一个频率、幅度恒定的正弦波,再经过VCCS得到恒流源,通过激励电极连接到人体,再由探测电极连接到仪表放大器。但过程中会有50HZ工频信号的干扰!怎么解决呢 ?

网友:
干扰,实际上是个普遍的问题,在设计电路时,也都很头疼的。可以说,电路的基本功能的实现,是容易的,而干扰却处理起来困难。因为干扰存在随意性很大,在特殊应用场合,会有特定的干扰。

对低频小信号的处理上,50赫工频干扰最为普遍,它不仅要从电路着手抑制,在软件上也要做抑制。

网友:
求高手帮忙呀

能从哪些方面入手呢?能给小妹一点指示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您能说得具体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俺不是高手。

在电路上,首先在输入级要尽量把50赫的干扰排除在外,这样对后级处理有好处。从布线上考虑,探测电极的接地与屏蔽是比较重要的。我很有印象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做音频放大器,将弱信号屏蔽线的外皮两端接在与功率级同一底板-----大铁板上时,交流声很大,而将其一端悬空却没事。所以做这项工作要看实际环境,靠实地实验。

软件上做处理,是对已经进入放大环节的干扰进入抑制。如,现在我做的ADuCM360,它就有一个50/60Hz工频的抑制滤波器(数字滤波),使用它也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50/60HZ的干扰只要用市电就没法避免的,硬件可以做,但是要效果好需要高阶,不值得。所以建议用软件做数字滤波!

网友:
楼主的问题实在不是几句话能说清,这属于EMC设计范畴,而EMC技术是一门“软”技术,可需要的却是硬实力,这需要对相关原理和系统有着足够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解决,在此之前基本上只能靠“碰”,做的越多碰巧的机会也越大,同时相关知识的掌握也越深,到了一定程度就自然融会贯通了。
楼主可以在几个方向上去尝试解决问题:
1、电路设计;
2、PCB设计;
3、适当的屏蔽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