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预加重电路分析

楼主:
如图,求高手帮分析一下箭头所指的右边电路的工作方式,电容C2是高频信号的正向通路还是反馈网络的一部分?如果是反馈网络,那C2的作用是什么呢?

R1,C1是滤波器是肯定的。

网友:
楼主我问你个问题,为何要高频预加重你理解么?

网友:
反馈啊,从输出端口把信号引入到VIn-都是负反馈,也就是消弱该信号的放大。

网友:
楼主判断这个,就看反馈回路通了什么信号过去

网友:
LS根本没懂,LZ说的预加重电路指的就是前面半部分,也就是运放正输入端之前的那部分电路。因为防信号失真,一般使用同轴电缆来连接信号发出端以及信号接收端,问题是同轴电缆自身有线阻以及电容,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所以需要一个预加重电路对电路的高频部分相对低频部分增加一定增益,这样通过同轴电缆之后传到运放输入端就正好是信号发出端的信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C2应该是通低频的?为了削弱低频信号的放大?然后运放的正相端放大高频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R1,C1组成高通滤波器,通高频,然后经过运放放大,是么? 然后C2 走低频,反馈回来

网友:
楼主搞不懂的话可以使用仿真软件然后进行频域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R1和C1很明显从滤波器角度考虑是高通滤波器,问题是在预加重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好好考虑,建议参考示波器的输入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