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an der pauw structure测薄层电阻

楼主:
如图所示,在Marcel Pelgrom 所写的 里的第27页,

用来测薄层电阻的van der pauw 结构,根据物理意义,公式2.22 是对的,因为图示半径r2 大于r1

但是根据微积分公式推,应该是r1为分子, r2为分母,也就是和公式2.22是相反的。

究竟哪种分析方法是正确的?应该怎么分析?

请高人指点~

网友:
推倒是没错的,注意就是在r2到r1对1/r积分的,不是对r积分。所以公式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1/r 积分不是得 ln(r) 么,然后是从r2 积到r1, 所以结果就是 lnr1-lnr2, 化简为 ln(r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