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对接PC

楼主:
基于wifi的数据传输:设备用串转wifi模块。但是笔记本电脑本身就自带wifi了。不想再用个wifi转串。

计算机上边怎么实现wifi的对接?能不能把wifi信道虚拟成串口?或者实现透传?又或者有没有C#或者其他编程语言的接口?

请大神指点。

网友:
怎么设置悬赏?

网友: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这个模块的功耗太大了,致使稳压芯片发热很快啊,你遇到这种情况了么?

网友:
如果那个串口转WIFI的模块已经带有TCP/IP协议栈,那么通过串口指令就可以连接带有WIFI的PC交互数据,但具体指令要看模块的操作说明,这个没有统一标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端收到的数据帧是TCP格式的吗?和通用编程软件的接口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使用什么协议了,TCP/IP是最常见的,你用的模块应该支持,至于软件编程方面,去看看相关的程序员手册吧,调试时可以用网络端口监视软件,网上有很多共享及开源资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绝对可以的,网上有类似的软件,可以将 TCP 口的数据送到虚拟的串口里边。
我想你的上位机软件应该是基于 串口的,所以才需要 wifi 转 串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致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