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800板子

楼主:
刚收到LPC800的板子,就是一块板子,请问没有烧写器,怎么烧写程序呢?还有用什么IDE吗?以前没玩过NXP的片子。哪位朋友可以贡献一些DEMO或资料出来嘛?

网友:
板上无仿真器,需另购买J-LINK或者用串口下载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下载线的问题;
我用的是“USB转TTL”的线;芯片是CP2102;
可是在下载过程中,只能读取芯片ID,能擦除;
但是就是不能烧写;
总是提示:“Flash Magic遇到错误,需要关闭”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
希望有成功烧录的同志给解释一下;

网友:
我还以为插上USB装好DRIVER就可以用了

网友:
,NXP的芯片基本都可以使用串口下载。如果仿真的话,一般可以使用JLINK/ULINK,平台可以使用MDK或IAR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最近一直忙工作的事,都没什么时间玩这个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