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开使用CONFIG_S3C_DEV_ADC1这段代码后S5pv210 linux 就不启动了?

楼主:
#if defined(CONFIG_S3C_DEV_ADC1)
        tmp = readl(adc->regs + S3C2410_ADCCON);
        tmp |= S3C64XX_ADCCON_TSSEL;
        writel(tmp, adc->regs + S3C2410_ADCCON);
        adc->regs += 0x1000;
        printk("CONFIG_S3C_DEV_ADC1 set touch1  S3C2410_ADCCON=0x%x \n",readl(adc->regs + S3C2410_ADCCON));// 2013.06.13
#endif

然后串口打印信息就到这里停住了
OK

U-Boot 1.3.4 (Jun 13 2013 - 14:29:16) for SMDKV210

CPU:  S5PV210@1000MHz(OK)
        APLL = 1000MHz, HclkMsys = 200MHz, PclkMsys = 100MHz
        MPLL = 667MHz, EPLL = 80MHz
                       HclkDsys = 166MHz, PclkDsys = 83MHz
                       HclkPsys = 133MHz, PclkPsys = 66MHz
                       SCLKA2M  = 200MHz
Serial = CLKUART
Board:   SMDKV210
DRAM:     1 GB
Flash:   8 MB
SD/MMC:  3781MB
NAND:    1024 MB
The input address don't need a virtual-to-physical translation : 23e9d2a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checking mode for fastboot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ing kernel.. 1073, 8192
MMC read: dev # 0, block # 1073, count 8192 ...8192 blocks read: OK
completed
reading RFS.. 9265, 3072
MMC read: dev # 0, block # 9265, count 3072 ...The input address don't need a virtual-to-physical translation : 21a00000
3072 blocks read: OK
completed
Boot with zImage
get_format
-------- 1 --------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21a00000 ...
   Image Name:   ramdisk
   Created:      2013-06-05  11:52:27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63243 Bytes = 159.4 kB
   Load Address: 30a00000
   Entry Point:  30a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后来发现是adc->regs += 0x1000; 这句存在问题,
屏蔽它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不过想不明白,这个不应该会导致不启动啊。咋回事呢?

网友:
为什么这么小小的一句话
adc->regs += 0x1000;
就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并且这个就是触摸控制器从0xe1700000到0xe1701000吗?

这个不是很顺利成章的事情?
非也!
adc->regs是去申请了一些堆内存绑定到0xe1700000 地址的,
所以这个.......adc->regs += 0x1000 并不会绑定到0xe1701000应该有的堆内存的,要知道这个堆内存申请到什么地方是不可预测的,动态的。
汗!这居然是三星代理商给我的代码,居然干这种事!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面代码存放的位置也大有讲究。
#if defined(CONFIG_S3C_DEV_ADC1)
        tmp = readl(adc->regs + S3C2410_ADCCON);
        tmp |= S3C64XX_ADCCON_TSSEL;
        writel(tmp, adc->regs + S3C2410_ADCCON);
        adc->regs += 0x1000;
        printk("CONFIG_S3C_DEV_ADC1 set touch1  S3C2410_ADCCON=0x%x \n",readl(adc->regs + S3C2410_ADCCON));// 2013.06.13
#endif
如果放的太前了,就会无效的。O(∩_∩)O~
再看看是怎么回事,这几天折腾那么久的触摸屏电阻驱动。
居然是这个三星代码的bug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