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电话会消亡么?

楼主:
固定电话会消亡么?

以前我在其它地方也问过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觉得只要还有有线方式入户才在,固话就不应该消亡。
我个人还是觉得,手机辐射问题没有令人信服。我一直有点疑问电信怎么不利用好这一点。我看到甚至有说不合理收费怪胎管理落后等扼杀了固话。
像欧洲一些国家,规定儿童不准用手机,那么儿童就不打电话了?固定电话
发达国家比我们富裕多少倍?固话消亡了么?当然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比率数据,有了解的告诉一下。

大家什么看法?最好能提供点理由

网友:
据工信部网站发布数据显示,今年3月,移动电话用户净增1367.8万户,创历史单月净增新高,固定电话用户持续减少,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4.22亿户。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稳步发展,净增256.2万户,总数达到1.81亿户。移动互联网用户继续高速增长,净增1394.1万户,总数达到8.17亿户。

  传统固定电话用户继续减少,无线市话退网高峰已过。1-3月,全国固定电话用户减少174.7万户,达到2.76亿户,占电话用户总数比重从上年末的20.0%下降至19.4%。其中,传统固定电话用户净减88.5万户,下降幅度首次超过无线市话,达到2.65亿户。无线市话用户净减86.2万户,所占固话比重下滑至4.1%。

还有这么多?

网友:
IP业务逆转形势 推动NTT固话公司走出困境

文中写道:

  目前世界上的固定电话公司大多处于转型时期,特别是身处工业化国家的公司更是如此。传统固定电话用户规模在手机、IP类电话的双重挤压下日益萎缩,用户流失日益严重。

  调查显示,以美国为例,如今在超过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85.1%的人都拥有自己的移动电话,而约有1/4的家庭已不再使用固定电话。那么,这是否说明固定电话业务就要消亡了呢?日本NTT固定电话公司的经验告诉人们,这种情况远不会发生。

既然不会发生,只要存在,都是通讯业务的一部分,服务不好就影响整体形象

网友:
但是,该人士指出,虽然移动业务发展迅速,固定电话也不会消亡。“固定电话在未来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存量,到一定程度后不会再下降。”他解释,政企用户是必须使用固话的,固话和传真一样,具有证据性、法律性的意义。比如在一些国家,手机用户必须提供两部其亲戚或朋友家中的固定电话,以便查证手机用户信息的真实性。而这些国家的运营商多半采取固定电话与网络捆绑的模式,以低廉的费用吸引用户。

另外,固话有很多延展性的用途,比如现在家庭的宽带,基本都是与固话相捆绑。目前运营商已经开始推出“固移融合”的可视电话,也是在寻找固定电话继续存在的价值。比如,很多人都会感觉电报已消亡,但实际上北京电报局现在每天的电报交换量还在上千条。

网友A:
形式上不会消亡,因为电信还要收电话费,实质上已经在消亡了,光纤入户以后这些都不是原来意义的固定电话了(没有交换机没有电话线),电视也一样.

网友:
传统模拟终端制式的有线电话会逐渐淡出普通人的生活,但有线通讯不会消亡只会被其它接入方式替代,楼主现在用的光纤电话就是这样,VOIP电话也同样是,以后还会出现附着在其它网络接入设备上的电话甚至是无线电话。
未来移动通讯会和电缆/光缆接入整合,户外通过移动基站入网,室内则通过线缆网络交互,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手机的辐射功率并改善通话和上网质量,相关技术早已在研究,只是暂时被压制着,压制因素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运营商的商业利益,但这种压制不会永久持续下去,最终通讯网络会归一化,这一天并不遥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形式上不会消亡,因为电信还要收电话费,实质上已经在消亡了,光纤入户以后这些都不是原来意义的固定电话了(没有交换机没有电话线),电视也一样.

交换机还是有的,也必须有,就连Internet本身也离不开交换机。

网友:
顺便一说,楼主转的一些文字其实内容与实际相去甚远,特别是关于“国外”的,传统有线电话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消亡速度远远高于国内,也没有什么“查证用户身份真实性”一说,这些都是国内某些人幻想出来的。
对于电信技术的未来看法,关键还是在于对技术本身的理解深度上,这个就不能指望那些个外行记者了,只能靠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去明辨是非。

网友:
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东东都会消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形式上不会消亡,因为电信还要收电话费,实质上已经在消亡了,光纤入户以后这些都不是原来意义的固定电话了(没有交换机没有电话线),电视也一样.
电话费不代表固话呀,手机也受语音话费呀

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了,所以我对我办理移机以后电信在未告知的情况下换成现在的这种形式我颇有微辞,严格地说,应该给一个比较详细的更改正式说明通知给我而且应该征求我的同意。

我现在所说的固定电话,应该是指没有使用手机相似频段,具有入户线的电话工具。
电视但是还是叫电视呀,不像手机和固定电话名称上含有重大不同含义的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不是需要每个人都了解所有行业的专业知识
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国家,总是有些人们比较认可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机构或者专业人士
当然一个诚信缺失的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什么“查证用户身份真实性”一说,这些都是国内某些人幻想出来的。
对于电信 ...
我觉得那怎么相信你所说的是有根据的呢?

人家至少是听说才这样说的吧,你可以说是以讹传讹,说人家是幻想出来的,这个逻辑关系我还一时理不出来。当然如果说这篇文章就是一片骗子文章,那是有可能,会到这种程度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想国内记者们的普遍专业水平吧,文理分科的恶果之一……

网友:
且不说固定电话,某一天,说不定现在意义上的电话也会消失也说不定,平时人们用的东西,比如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之类的说不定都会合在一起,就想科幻电影里面那样。
现在的手机,就有固定电话,MP3 MP4手表 指南针导航仪之类的功能,如果是从早些年代过来,应该能看到这些东西的融合。那身在现在的我们,也会见到一些东西的融合。而我们的儿子孙子辈的,也是如此。
现在买东西的时候就经常感觉有些冲突,毕竟如果一个东西能当两个东西用,又不会有一点功能上的缺陷,那肯定综合型的那种东西会更加适合。
这也算历史的潮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不能这么说,否则你可以预测的太少了
至少一定时间内,固定电话不一定会消亡,说不定还会和智能家居之类结合在一起或者新的应用。目前,无线手机的语音质量应该还无法得到保证吧?难道真的会像chunyang说的屋外一个大无线装置?到处是基站也不一定那么好办。
当然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只是猜测而已,猜测只会有助于想象,实际需要很大量的实证调研

网友:
还回归到楼主的,,固定电话会消亡么? 问题上来

这个涉及到人和人通信的最终目标,,,人和人通信,最好的情况是面对面。人和人一旦产生距离,就产生了通信,,,古代的书信,驿站,,等等,,现代的书信,电报,,,电话,传真,,视频对话,聊天,,
曾经听过一个通信牛人说,人和人的通信最终目标是,无论何时何地,人和人通信都可以类似面对面的通信。于是,就由电话到视频通话,,,而现在的视频通话必须是有条件的,至少有设备,如电脑,智能手机,并且还要有足够好的信号,无论是无线信号还是有线,,

固定电话会消亡么?
真不一定,,,电报不是已经消亡了,,,书信还长久么,,固定电话呢,,
想象吧,,估计时间长了会,但至少5年内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愿景是将来户外的移动基站数量会大幅下降,部分资源将由室内的通用接入点代替,这样可以大幅减少电磁辐射污染,并提高通话质量和网速。室内的接入点同时提供通讯、网络、电视、广播等业务,目前的三网(移动通讯网、有线通讯网、有线电视网)将合而为一,当然此时你要在端口上附着一部有线电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已经和传统的模拟终端电话完全不同了。

就基站的总数量而言,这种模式无疑数量将远远高于目前的模式,每家每户可以说都有基站,但这样的基站覆盖面积很小,发射功率自然很低,只有在户外没有这种小功率多用基站的地方才需要设置传统的基站,而这样的基站数量将远远小于目前的规模,所以城市电磁辐射水平反而因此大幅下降。

网友:
我认为不会消忘,因为手机得充电,而固话永远不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会停电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个城市停电了,电话没电的,那是通讯,有独立的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