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MSP430 中使用定时器B产生的PWM 方波(F149芯片) 如何 ...
louant
louant

网友A(2013-06-15):
MSP430 中使用定时器B产生的PWM 方波(F149芯片) 如何计算周期、占空比
这些又与哪些因素相关,是否与定时器采用的时钟源有关,这个又如何计算??使用TimerA定时器,增计数模式, 输出模式7—PWM复位/置位模式,其中的CRR0=512
这个“512”的PWM周期 到底怎么计算,实际是多长时间
pwm
周期
定时器

网友:
增计数模式下,使用CCR0作周期定时,CCR1作PWM的占空比调节,
TA1 PWM输出:512(即是CCR0值) X 定时器的计数时钟 = PWM的周期
128(假如是CCR1值) X 定时器的计数时钟 = PWM的占空比时长
占空比 = 128/512使用其他的定时器类似

网友B:
回复 网友A:
* MCLK=SMCLK=DCOCLK=32×ACLK=1.048576MHz,
PWM 周期 =(CCRO+1)/1048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