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原理图时 晶振的设置

楼主:
画原理图时 , 晶振是根据什么设置大小的 。比如我用stm32 f103,,

网友:
根据需要或者手头现有的元件来选择。

网友:
问的问题不明确时,只有猜啊!

1、封装的大小?
   根据所选器件的实际封装确实,可以选大的,也可以选小的,主要是根据市场决定。
2、符号大小?
     电路图中的的符号大小,根据喜好而定,只要觉得看着美观就行。
3、频率“大小”?
      根据所用CPU的要求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