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E031模拟前端的提问

楼主:
 请问AFE031模拟前端中,正弦波加在PA_in(功率放大模块)后,为什么输出端PA_out放大电压会增加了一个直流分量。

网友:

AFE031功率放大模块,PA的输入与输出波形,为什么会差一个直流分量。见图片,求讲解

网友:
黄线是输入PA_in波形,蓝线是输出端PA_OUT波形

网友:
会不会是RF的电压 它在输出端提供大约Vss/2 的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