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回充功能怎么实现的?

楼主:
扫地机器人没电了,会自己回到充电座自动充电。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机器人怎么知道充电座在哪里,并准确回去?

网友:
判断电池电量用电压监测即可,找充电座的方法则很多,比如机器视觉,这个比较高档,还可以用红外线引导,在充电座上装几个带透镜的红外LED,然后寻光束,这个方法很简单,但受使用环境的制约较大。

网友:
在不同房间呢?红外引导不行的吧?

网友:
因为扫地机都有地图,只要一开始扫地从充电桩开始,它就给充电桩在地图中做了定位,无论在哪个房间都能快速的回到充电桩附近,然后通过红外或是LDS扫描信号,让机器调整到对准充电桩的中线,直接上桩充电即可!

网友:
我猜是红外,因为我试过小米的扫地机器人,如果将充电插座移开,机器人还是能够找到充电器。而且奔向充电器的时候可以发现有轻微的左右摇摆,这说明前面有一个指向,机器人不断的控制跟随那条指向线。
我再次猜测机器人在扫地的时候SLAM了整个房间的,开始的时候机器人并不知道充电器在哪,然后过程中发现了充电器将充电器的位置标记,等没电的时候自己就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