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2676---- 电路非常简单的3A BUCK电源

楼主:
LM22676BUCK型降压稳压器,最大电流达3A,输出电压可调。其主要特点如下:
输入电压范围4.5V ~ 42V
内部补偿电压控制模式
开关管最低导通电阻100毫欧姆
固定5V及可调(最低1.285V)输出
±1.5%的精度
开关频率500kHz
-40°C to 125°C温度范围
典型应用电路: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的应用电路非常简单,在设计上,只要计算分压电阻,使用TI提供的WEBENCH,就可以完成设计。
LM22676是一款很好的BUCK芯片,TI提供了样片申请绿色通道,大家可以在这里申请样片

网友:
mark一下,用到了,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有需要这款芯片的赶紧去申请吧

网友:
LM22676MR-5.0固定版本是怎么接线的,能不能给出电路图

网友A:
楼主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LM22676的价格差别很大,从二十多到三块不等,它的一般市场价格是多少,那些便宜的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LM22676的价格差别很大,从二十多到三块不等,它的一般市场价格是多少,那些便宜的 ...

卖20多,可能太高了。
这款芯片内部使用了MOS管,效率相对高些。不过,对于低压的电源芯片,包含的技术成份相对较少。所以不应该卖得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20多,可能太高了。
这款芯片内部使用了MOS管,效率相对高些。不过,对于低压的电源芯片,包含的技术 ...

楼主能给我看一下电路图吗,不知如何计算参数,我需要5V输出

网友:
它会帮你计算: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