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aunchpad与Ht1621段式液晶的低功耗时钟

楼主:
         上传了工程文件,大家看我的工程文件名就应该能够看出来其实我做的是一个无线温湿度检测系统,这是一个节点的发送程序,因此里面会有NRF24L01的程序,并且在Launchpad已经调试成功了,还有接受的程序,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可以传上来。本来想用按键中断的,但是没有成功,可能是优先级或者中断嵌套的问题吧,所以按键用了扫描方式,不是很好,其他的大家看具体的工程文件吧。

        最近用Launchpad和段式液晶做了一个简单的低功耗时钟,功能可以说是相当的简陋。主要就是实现了时钟的功能,同时也用了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来检测温度,但是这个温度比较扯淡了。用按键来选择时钟的各个位,选中的位可以闪烁,但是还没有实现修改时间的功能。主要是用TA产生秒中断,主程序中进入LPM3,具体功耗还没有测定。
        中间的大8字处显示时间,左上角的小8字处显示内部温度。
        做得比较简陋,大家凑合着看吧。

LaunchPad Wireless Temp-TX.rar

网友:
哈哈,不错,对楼主表示鼓励。
楼主的液晶片看着眼熟,因为我去年在淘宝买了三片,也准备做个时钟,但是整个计划一直搁置中,惰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这个液晶还行吧,就是卖家给的例程有时需要自己修改一下才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买了液晶片,准备配449的片子做个板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

网友:
感觉这个液晶挺好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挺好的,可以显示很多东西,做很多应用

网友:
LZ,不如把代码和连接方式发上来,还可以参加月度最佳的评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此等好事?
嗯,本来就打算发上来的,代码在另外一个电脑上,最近几天就会发上来

网友:
这个液晶屏多少银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记得好像35吧

网友:
请问楼主,Launchpad 的口袋板上有HT1621,可以用这个代码吗

网友:
有IC驱动程序可以提供, 完美替代兼容HT1621B SSOP48 LQFP48 LQFP44 DIP28
QQ 191 888 5898

HT1621B替代HT1622取代HT1623兼容HT1625代替HT1626 中文资料 .pdf

VK1621B液晶显示驱动IC 中文资料.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