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啊,片子烧了

楼主:
做的毕业设计,是有关步进电机控制的。最近没事拿出来玩,刚搭好整个电路,上电玩了一把,电机是低电压驱动,调速已达极限,电机转的却不怎么快,还不是平滑的转动。

于是想提升电机的驱动电压来提高电机转速,马上更改电机的电源接线,可能就1秒中吧,电机就不转了,当时就想,糟糕,估计电机烧了。
就用万用表去测电机的每一相电阻,看有没有短路或者断路,结果发现没有,那就说明是控制板上的哪个部分坏了,先测电源和地,结果发现5V的电源和地之间短路了,这问题可不小,怎么短路了,是电容被击穿了吗,还是其他原因。

先就认为是电容短路了,就将5V线和地之间的所有电容都取下,然后用万用表测,还是短路啊。
难道是芯片烧了,就将所有的直插封装的芯片取下,贴片封装的,将与它电源线或者地线连接处断开,再一次用万用表测,这样找到了控制板上的一枚芯片被烧了,它还是贴片封装的,将它从板子上取下来,用万用表测,发现它的电源脚和地脚内部连在一起了。

这儿有两个问题,一直以来没怎么注意:
1.烧芯片怎么是将VCC和GND短路呢?前面也有将一枚处理器片子烧了,万用表测也是VCC和GND之间短路了。
2.万用表测短路时,显示的值代表什么?就是将万用表的选择开关拨到测短路的那个位置上,然后测两点之间是否短路,显示屏会显示一个数值,它代表什么含义啊。

大家都来说说吧,是怎么认为的啊

网友:
芯片烧毁的结果可能各种各样,短路、开路或是其它情况都可能。万用表的“测短路”档准确讲叫做“二极管测试档”,在该挡位时可以输出较大电流(约1mA,电流源型),显示的数值是红黑表笔间的压降,单位为m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如此,又学习了

网友:
1.烧芯片怎么是将VCC和GND短路呢?前面也有将一枚处理器片子烧了,万用表测也是VCC和GND之间短路了。

芯片是集成电路组成地,集成电路又由分立元件集成而成地,分立元件烧穿了。

2.万用表测短路时,显示的值代表什么?就是将万用表的选择开关拨到测短路的那个位置上,然后测两点之间是否短路,显示屏会显示一个数值,它代表什么含义啊。

显示的是管脚同地的阻值,一般反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注意不是阻值,只是恰恰在特定情况(满量程范围内)下正好与阻值同值,比如在二极管档测50欧姆的电阻,实际显示的是50mV(1mA*50欧姆=50m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怪不得显示小的值时,换用欧姆档也还有读数,要是显示的数值有个几百,欧姆档上面也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