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Dubge出现错误

楼主: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现在一直下载不进去程序啊  !我怀疑CCS跟我有仇,一直出来一些变态的错误!让我无从下手!

网友:
*.ccxml文件测试连接看看
Test Connection

网友:
楼主用的V2版仿真器吗?

这是明显的硬件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Launchpad 28027的板子,所以肯定是V2的仿真器,而且以前没有错误的,现在就弄成这样了,就连例程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试连接成功,就是点击Dubeg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
你运行一下“而且以前没有错误的”那个程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结果就是上面的那个错误!

网友:
如果CCS的驱动没变的话,在排除设置问题后,就可以认为是仿真器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别的电脑上下载没有问题!最可恨的是卸载了之后重新安装还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注册表太多了,删除不干净只能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