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高亮LED手电筒电路

楼主:
如下图C4电容是473的独石电容!! D3指的是两支1N5819并联!!! 高功率LED简易驱动,就是那个高功率白灯上用的,只不过用的是3W的led!电路输入1.2V (高容量NI-MH电池)电流大约1.4至1.8A效率不是很高,大约70%,如果把那只150欧的电阻换成200欧的,输入电流降为1.0至1.3A 那只D882上需要加装一片面积大约为3平方厘米的小铜片用来散热,我是把D882的头部用斜口钳钳掉(减小体积),然后直接焊在铜片上了(类似SMD)

网友:
  曾经买过几个这种高亮LED手电筒,夜晚在野外很实用,特别是在密林里,手电筒的光柱就像一把无限大的宝剑

网友:
有光柱的手电说明聚光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