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spatarn-6板子可以用chipscope看到波形吗

楼主:
我只有一个spatarn 6的板子,我试着想用chipscope观察一个verilog的counter的波形。现在ISE里设置project,在scope inserter里设置net,可最后在scope analyzer里点击开始的时候,程序一直在那里跑,不停止也没有波形。怎么回事?难道我还需要连接别的器件?我现在只连接了一根USB线从Spatarn 6到我的电脑。谢

网友:
可以的。chipscope是逻辑分析仪。

网友:
注意分析界面分为波形和触发两个界面,要在触发中设置触发条件,点击单次触发,再在Wave界面中观察。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