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提供一下LPC810下载电路?

楼主:
我已经拿到LPC810的板子了
可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用的是一个232的ISP下载串口板;
软件用的是Flash Magic
读取芯片ID正常;
擦除Flash正常;
但是不能往里写入程序;
总是卡在这里,不能往下进行;
有哪个大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要是有哪位大虾有成熟的下载电路图请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原则上,能正确擦除就应该能正确编写。好好检查一下你的串口。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按住那个ISP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跳线帽把ISP引脚对地短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串口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我的下载小板的问题
我在两台电脑上试
都是这个现象;
你下载完成过吗?
你用的是什么下载线?有电路图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跳线帽把ISP引脚对地短接了

按照图中的设置
按住ISP,再按一下RESET,然后点击开始
原理图已经上传给了,你仔细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顺便看看你的波特率设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wgsxsm ,你好:
你共享的 这个图纸是咱们申请到的那个板子的电路图;
要想下载程序,是不是还需要另外一个ISP下载用的小板子;
我按照你回复的方法又试了几次,还是只能擦除;
在烧录程序过程中就出现Flash Magic 软件弹出无法进行的提示;
你在烧录的过程中,没有用到过另外的小板,就直接串口连接成功了吗??
总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wgsxsm ,你好:
你共享的 这个图纸是咱们申请到的那个板子的电路图;
要想下载程序,是不是还需要另外一个ISP下载用的小板子;
我按照你回复的方法又试了几次,还是只能擦除;
在烧录程序过程中就出现Flash Mag ...
不需要别的什么小板子
直接就能下载的

有空QQ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不上你QQ呀!
不知道问题答案!
我的QQ31843519
问题的答案随便填写一下就行
多谢

网友D:
见 我的LPC800版本。

232 转换头 正面

232 转换头 正面

232 转换头 反面

232 转换头 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 我的LPC800版本。
看起来还挺庞大的 楼主给解释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成功了
可能是前几天flash magic 的版本有问题
今天我升级了flash magic,
现在是最新的了
一次成功
多谢你这几天你一直帮助我出主意, 我才坚持下来,呵呵
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