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单片机AD的外部参考电压需要与单片机共地么?单片机型号是dsPIC30F6011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数据采集电路,传感器和单片机不共地,如果用线性光耦隔离内外地的话电路比较复杂,板子面积有限,能不能用跟传感器共地的电压做单片机的外部参考电压?看数据手册貌似不可以啊。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
当然要共地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算我异想天开了

网友:
基准源必须共地的,否则就是浮空的,何来参考?

网友:
必须共地把,否则没的参考哦

网友:
直接用内部参考电压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