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Z128如何使用Systick中断

楼主:
之前使用KEIL,里面会有个函数SystemCoreClockUpdate()首先配置始终,然后使用如下代码来初始化systick:
void SysTick_Init(void)
{
NVIC_DisableIRQ(SysTick_IRQn);
if(SysTick_Config(SYSTICK_TIMER_10MS/*ms*/))/*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 msec interrupts  */
{
  while(1){}/*Systick Error*/
}

NVIC_EnableIRQ(SysTick_IRQn);
}
SYSTICK_TIMER_10MS的值会根据函数SystemCoreClockUpdate()的时钟配置计算出来。
但是,我现在使用的是codewarrior10.4,里面是PE自动生成的code,连main函数也在ProcessorExpert.c这个文件中,但是,在main函数中,我并没有找到时钟配置的地方,那么,我如何知道时钟是多少呢?我要初始化systick中断,里面需要提供一个时钟基数作为重载值(SYSTICK_TIMER_10MS),我如何计算这个重载值呢?
我是freescale的新手,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在M3权威指南有关于滴答定时器的详细说明,自己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M3权威指南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网友:
已上传,M3学习必备的两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