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dialup接法的作用,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
这是一个AC启动电路的一部分,图示位置接法作用为何?

网友:
你可以看看那两个电容的耐压,肯定是200V的,电阻在这里起均压作用。

如果使用400V的电容,就不必这样了。

网友:
串联是为提高承受更大启动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耐压值400V的!
如你所说是均压作用,如果不用电阻均压,这样的串联使用会导致某个电容出现过压吗??
我原先的理解是让第一个电容有一个确定的“基准”电压,如果不用电阻,第一个电容会因为浮地而有可能损坏。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用均压电阻,由于两个电容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参数,这样就会带来诸多问题,对可靠性不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一个耐压值更高的电容代替,会增加成本,而用两个耐压低的电容串联,再用廉价的电阻增加电路可靠性。产品设计果然要考虑很多问题呀!
谢谢前辈指点了!
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