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声呐成像的吗?

楼主:
声呐成像,有了解的吗?

百度知道或者百科上的信息就不用再粘贴过来了:P

想做一个水下“摄像头”,不知道成像声呐哪里有卖,贵不贵?

网友A:
声纳这词有点敏感,按我的理解 查B超原理,应该雷同吧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不该叫“声纳成像”,应为“超声波扫描成像”,具体可以参见医用B超和工业用超声波无损探伤设备的原理及电路,相关元件之类的很容易批量采购。不过要做水下超声波扫描成像的话可是比较难的,关键是衰减和背景噪声问题不好解决,潜艇的声纳可以探测目标的尺寸、距离、速度等,但并不成像,声纳兵要读懂声纳信号需要特别的训练,如果能方便成像,影视里的声纳兵早就在“看电视”了。

网友:
声纳,和光成像相比,由于其频率远远低于光而存在很多难点,在这个领域研究应该很有前途的。雷达使用了合成孔径技术使分辨率大大提高的。声纳应该也有值得探索的方法吧。

网友:
查了一下,国外一个网站上利用超声波做的探鱼器,和国内市场上的那种还不太一样,他就可以利用超声波成像。
而且看图片上的效果可比医用B超效果好多了,所以不是太明白
http://store.humminbird.com/products/411641/596c_HD_DI

网友:
老外的系统与分析软件写的好啊!!咱们不得不服,你有团队与时间去开发吗?针对民用而言

网友:
声呐很贵,最便宜的也得几万吧,并且声呐必须放在水里工作,否者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纳这词有点敏感,按我的理解 查B超原理,应该雷同吧

同感,弄一套二手或报废的B超来参考一下,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改动的地方就是功率、距离和分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