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体设计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3-06-18):
弹性体设计方面的知识
想请教各位大神几个问题: 1.目前对于称重传感器弹性体设计上的几个步骤?
2.利用ANSYS进行仿真的时候需要得到哪些参数才能说明你设计的弹性体是合理的?
3.对于现有的称重传感器,如果我想加大称重的范围,一般我们对传感器弹性体结构做哪些改变?请各位大神指点啊!
弹性体
知识

网友A:
刚接触懂得不多啊,但是第三条我有知道一点。要加大称重的量程的方法之一:可以增加应变梁的厚度,当然增加的量程不能超过对应弹性体的弹性范围,超过的话整个弹性体的体积都要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继续问一个问题,增加厚度以后用什么方法来测试你增加的厚度是合理的呢?不可能随意增加吧,总得有点依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