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TX_DS 不置位

楼主:
没有使能EN_AA的任何一个应答,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TX 两个地址一致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TX 两个地址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 禁止所有Pipe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0);                         // 禁止所有接受通道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0);                        // 禁止自动重发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RF CH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12dBm, Datarate:1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TX. MAX_RT & TX_DS enabled..

发送数据包:
nRF24L01_TxPacket(msg);
得到FIFO_STATUS是0x11 TX空,RX空
得到STATUS是0x0E,TX_DS无置位

明显EN_AA已经是0x00了,为什么还不能置位

网友:
如果读STATUS 是 0X0E的话,,  TX_DS是第五位啊, 其值就是 个0

网友:
回复 网友A:

TX_DS应该为1才正确啊

网友:
发送速率

我调试的经验可能的问题在发送的速率,发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