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有关指定入网的说明

楼主:
在工程simpleapp工程文件中有个sapi.c文件中有个API专门指定某个设备是否可以入网
/******************************************************************************
 * @fn          zb_PermitJoiningRequest
 *
 * @brief       The zb_PermitJoiningRequest function is used to control the
 *              joining permissions and thus allow or disallow new devices from
 *              joining the network.
 *
 * @param       destination - The destination parameter indicates the address
 *                            of the device for which the joining permissions
 *                            should be set. This is usually the local device
 *                            address or the special broadcast address that denotes
 *                            all routers and coordinator ( 0xFFFC ). This way
 *                            the joining permissions of a single device or the
 *                            whole network can be controlled.
 *              timeout -  Indicates the amount of time in seconds for which
 *                         the joining permissions should be turned on.
 *                         If timeout is set to 0x00, the device will turn off the
 *                         joining permissions indefinitely. If it is set to 0xFF,
 *                         the joining permissions will be turned on indefinitely.
 *
 *
 * @return      ZB_SUCCESS or a failure code
 *
 */
/ ******************************************************************************
?*@ FN zb_PermitJoiningRequest
?*
?*@简述zb_PermitJoiningRequest功能是用来控制
?*加入权限,从而允许或不允许新设备
?*加入该网络。
?*
?*@参数目标 - 目标参数指示的地址
?*加入许可的设备上
?*应设置。这通常是本地设备
?*地址或特殊的广播地址,表示
?*所有路由器和协调(0xFFFC)。这种方式
?*一个单一的设备或加入许可
?*整个网络可以控制的。
?*超时 - 表示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量
?*加入权限应打开。
?*如果超时设置为0x00,该装置将关闭
?*加入许可下去。如果它被设置为0xFF,
?*加入许可将被无限期。
?*
?*
?*@的返回ZB_SUCCESS或失败代码
?*
?*/

uint8 zb_PermitJoiningRequest ( uint16 destination, uint8 timeout )
{
#if defined( ZDO_MGMT_PERMIT_JOIN_REQUEST )
  zAddrType_t dstAddr;

  dstAddr.addrMode = Addr16Bit;
  dstAddr.addr.shortAddr = destination;

  return( (uint8) ZDP_MgmtPermitJoinReq( &dstAddr, timeout, 0, 0 ) );
#else
  (void)destination;
  (void)timeout;
  return ZUnsupportedMode;
#endif
}
这个函数主要的配置方法是指定目标地址和超时,如果超时等于0x00禁止入网,如果等于0xff允许入网。
这个函数主要是调用了ZDP_MgmtPermitJoinReq( &dstAddr, timeout, 0, 0 ) );
/*********************************************************************
 * @fn          ZDP_MgmtPermitJoinReq
 *
 * @brief       This builds and send a Mgmt_Permit_Join_req message.
 *
 * @param       dstAddr - destination address of the message
 * @param       duration - Permit duration
 * @param       TcSignificance - Trust Center Significance
 *
 * @return      afStatus_t
 */
afStatus_t ZDP_MgmtPermitJoinReq( zAddrType_t *dstAddr, byte duration,
                                  byte TcSignificance, byte SecurityEnable )
{
  (void)SecurityEnable;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 Build buffer
  ZDP_TmpBuf[ZDP_MGMT_PERMIT_JOIN_REQ_DURATION] = duration;
  ZDP_TmpBuf[ZDP_MGMT_PERMIT_JOIN_REQ_TC_SIG]   = TcSignificance;

  // Send the message
  return fillAndSend( &ZDP_TransID, dstAddr, Mgmt_Permit_Join_req,
                      ZDP_MGMT_PERMIT_JOIN_REQ_SIZE );
}
这个函数主要是调用了 fillAndSend( &ZDP_TransID, dstAddr, Mgmt_Permit_Join_req,
                      ZDP_MGMT_PERMIT_JOIN_REQ_SIZE )
/*********************************************************************
 * @fn          fillAndSend
 *
 * @brief       Combined to reduce space
 *
 * @param
 * @param
 *
 * @return      afStatus_t
 */
static afStatus_t fillAndSend( uint8 *transSeq, zAddrType_t *addr, cId_t clusterID, byte len )
{
  afAddrType_t afAddr;

  osal_memset( &afAddr, 0, sizeof(afAddrType_t) );
  ZADDR_TO_AFADDR( addr, afAddr );

  *(ZDP_TmpBuf-1) = *transSeq;

  return AF_DataRequest( &afAddr, &ZDApp_epDesc, clusterID,
                           (uint16)(len+1), (uint8*)(ZDP_TmpBuf-1),
                           transSeq, ZDP_TxOptions,  AF_DEFAULT_RADIU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