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看看这是啥元件

楼主:
开关电源低压侧的,网上查不到啥元件及代用,元件大小2.5X4MM

网友:
印有3B的为BC856B?

网友:
有网友说是TL431

网友:
是16V电源上的,边上有个C324集成电路

网友:
如果给出电路图才能准确判断,标号和封装有重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在IC旁边的一般为给IC稳压的稳压IC大有可能!

网友:
猜,,难道比较大
IC是个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