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定时器不够用的问题,毕业设计

楼主:
求求各位神通广大的大神帮忙想想解决方案.
我的毕业设计是用DSP做控制芯片,达到用摇杆实时控制三自由度直升机的效果.
1.首先要用QEP电路测量两个旋转编码器.网上下到的程序用的是T1T2做一个编码器,T3T4做另一个.这样,定时器就用光了
2.摇杆实时操作要做一个AD转换,本来是打算用T1定时周期进中断触发转换的,前面已经占光了定时器.
3.最后要做一个PWM发送给直升机,按说也是要用定时器比较的,这下完全没辙.
经济情况不允许再买一个开发板
大神显灵..

网友:
再接一个芯片吧,那个芯片必须是定时器多地,比如STM32

网友:
这个问题大家可能都帮不了你,你要重新规划一下你的设计方案,不要拿来就用,要变成自己的后再发挥就好了。

网友:
第二个好解决,你在寄存器里找个带有周期性的信号位,比如看门狗RTC...再附加一个逻辑就行了.
第三个要看你pwm要求高不高,主要是频率稳定性要求,要求太高就只能定时器了.假设几千赫兹的话可以考虑使用上面第二个提到的定时信号软件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编码器要用四个定时器太浪费了吧???
你咋整的???

网友:
用一个简单的CPLD或者FPGA都可以,那样你就会延展出很多个定时计数器的,呵呵!

网友:
看来楼主是定时器使用大使。不管什么都要用定时器来完成。

楼主说的“DSP”,也不知道具体哪个芯片。

三个问题中,都可以不用定时器。并且,第二、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的。TI的CPU中的PWM,都可以触发ADC,对实时处理很有利,如果再用定时器去处理,就会弄巧成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