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电路,可以用什么开关管代换?

楼主:
原理图如下图,是我根据实物画出来的,输出是点亮数控车床上的卤素灯,约30W,也就是输出约12V/3A。
这两个开关管被打磨掉型号了,不知道型号,现在有个管子烧短路了,具体不记得是哪个管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管还是同类型的管,求指点。

网友:
图看不到

网友:
   图挂了。楼主重新编辑下帖子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图片呢?呵呵 上传图片后,点击一下图片,就可以显示在帖子中

网友:
楼主手工画的图绝对是有问题

猜测一下,估计是13005,再说为什么烧管子,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问题,得查,,,,

网友:
管子应该是13000系列的管子,TO220型封装或TO126。

管子烧了,一般伴随的还有其它烧坏。如电容、二极管、电阻等,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过载会不会烧管子?
原来有两块坏的板子,都是烧管子,凑成一块后,未带负载测量,输出正常,还给当事人,当事人带了个36W的卤素灯(原来是30W的),就烧保险管了,经测量,一号开关管和整流桥中的两个二极管短路了。
现在不知道用什么管子?因为管子都被打磨了。另外这种是没有反馈的吧?不知道过载会不会烧管子?

网友:
过载什么都器件都可能烧,肯定先要烧薄弱器件
打磨了,不是帮住猜是13000系列了么

网友:
小心了,一般开关电源不好修地

网友:
不错,,原来是13005,
不懂为什么这些电路都用这些13000系列的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13000系列的NPN管子,耐压高,耐压可以至少是400V。功率大,比一般的常用三极管的功率大。
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