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散热新材料:创新陶瓷

楼主:
LED散热设计是一个挑战性的技术问题,为此,大家都无比关注和实践。唯有材料和方法的创新,才能够解决LED散热的根本问题。下面是改进的材料技术实现的简约散热设计。

网友:
这样的改进,LED行业已经开始使用了么?

网友:
这样的创新是改变了散热材料,用的什么材料,,
好像是散热的体积变小,,厚度变薄,,,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的散热不知道有么有试验参数可以提供滴,,,

网友:
大家都还在研究当中,没有普遍采用,尚属新型材料。仔细研究你就会发现整个散热的系统当中省略了一个热阻面,等于加速了散热的效率。

网友:
陶瓷散热器耐高温,耐腐蚀,所以可以用陶瓷散热器用在各种高温,高腐蚀的流体进行散热,散热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