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I连接器已解决FFC/FPC方案

楼主:
      FCI已推出高速I/O接口的完整产品线。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由FCI公司生产的新型SFGL系列( 0.4毫米间距和0.9毫米高度)FPC后翻式ZIF连接器含有各种微间距后翻执行机构系列,它们就是目前的间距0.5毫米、高度0.9毫米( SFVL系列)及高度0.7毫米的产品(VLP系列)。 这些系列产品都含有9个引脚,用于平板个人电脑。

                                                               SFVL系列——间距0.5毫米和高度0.9毫米

                                                              VLP系列——间距0.5毫米和高度0.7毫米

     FCI公司生产的间距0.5毫米、高度0.7毫米FPC ZIF连接器在这样低的高度空间具备安全配接功能。它是以前SFVL系列产品的新版本(间距0.5毫米和高度0.9毫米的ZIF),是广泛公认的标准ZIF连接器,以用于显示器背光和触控面板连接。 这款VLP0.7毫米高度系列具有相同的后翻式执行机构,带有电缆锁定功能和下触式结构。

     由于具备更高的电缆保持力和更方便的电缆吸入式后翻执行机构,VLP系列的4~10引脚连接器常用于智能手机和移动手机触控面板连接。

                                                               XL-D系列——间距0.2毫米和高度0.9毫米

     FCI公司生产的间距0.2毫米、高度0.9毫米ZIF连接器适用于显示器、键盘和扬声器连接。

      该款连接器的接触间距为0.2毫米(交错对齐),可配置0.4毫米引线。 目前可提供11引脚和29引脚连接器,并计划达到81引脚。连接器高度为0.9 + / - 0.1毫米。其外壳材料采用热塑性塑料(UL 94V-0)。用于固定接地卡和触点的铜合金为无卤素材料。其连接方式为市场上最常见的下触式,配有翻顶式执行机构,关门操作也简便。就连接器尺寸而言,连接器可以通过耳式电缆切口结构和外壳插槽结构具备前电缆保持功能。所需的电缆厚度为0.2+ /-0.03毫米。

网友:
KEL连接器
以追求高质量的产业用连接器为中心,以小型化、高密度化、高速传输等优势作为开发理念,拥有丰富的种类以及多样化的系列。浮动连接器,超细同轴电缆用连接器,压接连接器等产品是重点开发•销售的对象。
浮动连接器/XY轴方向可移动吸收偏差
  搭载了吸收连接器和基板对接时产生的纵横方向的误差的功能(浮动机构)。因为连接端子可动,可以吸收对接时的误差, 可以防止基板本身的破损。

产品生产线
DY系列 0.5毫米间距浮动连接器
DU系列 0.4毫米间距浮动连接器
DT系列 高速传输对应0.5毫米间距浮动连接器
DW系列 0.635毫米间距浮动连接器
超细同轴电缆连接器/实现业界最高水平的小型•薄型化连接器
  有用于耐弯曲、耐捻回的极细电缆用连接器,用于高速传输和控制噪音的超细同轴电缆用连接器等各式产品。
特别是KEL自主研发的超细同轴电缆用连接器,已经达到业界最高水平,实现了完全小型化薄型化。不仅为机器的小型化做了贡献,同时做到了尽量不丢弃传输特性连接器的考量,得到很高的评价。

产品生产线
XSL / XSLS系列 0.25毫米间距超细同轴电缆用连接器
USL / USLS系列 0.4毫米间距超细同轴电缆用连接器
SSL系列 0.5毫米间距超细同轴电缆用连接器
TMC系列 高速差动传输对应0.5毫米间距超细同轴电缆连接器
压着连接器/拥有自主开发的独一无二的新技术
  压着连接器是我公司自主开发的独一无二的新技术产品。例如,抽屉式连接器是在肉眼看不到的结构上进行连接的新产 品,拥有与连接器最为契合,强度强等特点。
压着连接器是独一无二的高品位产品,好的产品能为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

产品生产线
FA系列 2.5毫米间距抽屉式连接器
FAS系列 1.5毫米间距抽屉式连接器
FBC系列 2毫米间距分立的电缆连接器/压焊类型
8929 E系列 1.27毫米的间距分立的电缆连接器/压焊类型
除了上述连接器外,还有能30年以上的长期使用的半螺距连接器,下一代产业用插座的86系列IC插座电源用连接器卡式连接器等产业用连接器为中心的各类高品质产品。

线束

我们还提供扁平电缆、丸电缆、兰蒂斯电缆等、各种电缆以及电缆连接器。充分利用连接器制造厂商的优势和技术,对客户的需求进行灵活的多样化的应对。

网友:
请问用的哪种铜合金做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