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硬件设计问题

楼主:
在使用Launchpad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launchpad有一个虚拟串口可以连接到电脑上,而我需要使用串口进行外界的通信,似乎电脑上的串口对于外界串口有影响,导致我在连接TXD,RXD时无法进行连接使用。在查看Datasheet后说是有一个开关连接到GPIO28,29与TXD,RXD中的。不是很理解,求指导。

网友:
Launchpad

根据此进行了修改。

datasheet中的内容

datasheet中的内容

网友:
如果想使用launchpad串口(GPIO28,29)和外界通信,将S4扳到GPIO28,29一边。详看原理图。

网友:
将其拨至ON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电路图看过了,只不过是我模块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