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VR单片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
以前一直认为AVR单片机抗干扰很强的,以前用过的型号如M8 M16 M162  M88 M169等型号,但最近用ATMEGA162-16AU型号芯片开发一个产品,用的晶振的是11.0592MHZ外部无源晶振,板子电压是3.3V的,产品开发出来后自己在无意当中发现板子的地址会自己无辜改变,刚开始以为的程序问题,翻来覆去的调试程序,最后发现导致板子地址变化的根源是当用手无意摸到晶振脚后,会导致程序跑飞,程序本身是加看门狗的,不会导致板子死机,但程序跑飞的时候会导致误改全局变量,把全局变量值误改动,弄的我很郁闷,我也测试了下STC51单片机,用手去摸晶振脚发现STC会停止运行程序,但手松开后程序会继续运行,也不会误改变量,然后我又测试了下M64,发现该型号不会出现此问题,网上也查不到解决方案,最后我又把晶振电容原来是20PF改为30PF,晶振2脚之间接1M电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又把晶振降到7.3728MHZ,发现有所改观,比以前强些,最起码偶尔碰一次不会出现误改变量的问题,虽然实际产品是有外壳的,但出现这个问题让我对AVR抗干扰性有所改观,大家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搞的AM169的LCD屏的32.768KHZ晶振用手摸也会LCD屏无显示,放开后一会儿又显示,同学,直接把晶振外壳到地吧!!

网友:
呵呵,我都搞硬件开发10多年了,你要是不信你可以测试下用M162,你会有意外收获的,用手摸程序停到无所谓了,但它误改全局变量就是个问题了,因为我用EEPROM存储数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片子不是原装?如果真有这个问题只有请高人作答,偶是新手

网友:
芯片是原装的,找深圳代理商发的样品

网友:
发现外部晶振用的越小,抗干扰越强,用手摸也没有问题,但我目前的产品运算的东西比较多,晶振用小了速度太慢了,我用ATMEGA162-16AU的,晶振最大到16M的,

网友:
呵呵,我算服了你了,还以为你用AVR是高手呢,原来是上厕所不用纸的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外壳接地还会出现程序停止现象吗?因为接地后干扰现象应该会有改良啊,外壳接地后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我分析的不对,你可以反驳,“原来是上厕所不用纸的高手”但是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2002年出来的,AVR不是我的主打,业余玩玩而已,呵呵,请楼主不要小看人!况且你提问题出来就应该有个好的心态而不是高傲……

网友:
你说的我现在马上测试下看看,希望OK,呵呵,玩笑话不要当真

网友:
AVR芯片出现这个问题,确实让我很意外,以前对它的印象一直是牛逼的,必经汽车上也有用的,抗干扰能力很强的

网友:
首先,楼主提到的“无源晶振”应该叫做“石英晶体”,所有的晶振都是有源器件,内部包含晶体振荡电路。
关于手摸晶体导致MCU工作失常的问题其实不是什么问题,跟器件的抗干扰性也无关,这是由晶体振荡电路的设计决定的,增益越高的振荡电路以及越高的输入阻抗就越容易导致这个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晶振电路布板时务必要靠近器件,晶体引线不能有过孔并最好包地,晶体外壳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要接地。另外,通过并联电阻或通过内部配置(只有部分MCU支持)降低晶振电路的增益也有一定改善。

网友:
朋友,你说的降低晶振的增益,这个好像是单片机内部电路啊,也没办法修改啊,晶振距离单片机是非常近了,可能这个型号的单片机真的有问题

网友:
还是还有ARM好,AVR容易被锁死。

网友:
为什么我从来没遇见过,板子设计还有一定原因的吧
我手边正在调试的一台,摸了半天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