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PIC外还有哪些系列的单片机有电平变化中断?

楼主:
小弟只学了51、PIC、AVR三种系列单片机,只有PIC有电平变化中断,请问还有哪些系列的单片机有电平变化中断?

网友:
貌似大多数单片机都有吧。AVR不清楚,但51好像是有电平变化中断的,楼主没好好学哦

网友:
太逗了楼主,带的多,不带的少。随便找一款都带。

网友:
回复 网友A:

51有吗?51只有外部中断吧,我说的是电平变化中断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AVR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你连基本概念都不清楚,电平变化中断属于外部中断的一种,外部中断有一种触发类型叫沿触发,也就是楼主所说的电平变化中断。另外,51的外部中断,其中就包含一种叫电平变化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