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3G数据传输项目探讨

楼主:
本人要做一个3G数据传输的项目,在网上找资料时发现基本上都是用ARM+LINUX做的,用FPGA做的比较少,相关资料也比较少。研究了两天,大致想了下方案,现在有几个问题和大家讨论下。
1.3G模块打算华为的EM770W或MU509,可是这样的模块都是MINI PCI接口的,还得做一个转接板,略显麻烦,而且成本也比较高,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实现方法。
2.控制3G模块一般采用USB接口(USB接口可以通过MINI PCI接口转接出来,串口速度较慢故不考虑),小弟做过用EZ-USB FX2与PC机通信的项目,却不知道FPGA怎样与带USB接口的设备通信。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有没有速率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用来传图像的,希望速度尽可能快一些

网友:
呵呵 尽可能,就是无目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话是这么说。。。感觉3G的速度至少大于150Kb/s吧~

网友:
那方案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版主大人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