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短LED显示屏寿命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
在查关于如果火零线接反除了安全因素外对LED照明灯有什么影响,看到这一篇,转贴过来

转贴自:http://www.sageled.com/cn/jishu/show1_75.html

任何东西都有他的生存周期,同样LED显示屏也具有他该有的生命周期,只是交给不同的人所使用的寿命不同罢了。LED显示屏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速。现在一些地区都可以看到LED显示屏的影子。然而如果操作不当或者对LED显示屏了解不深就有可能导致LED显示屏的寿命缩短。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LED显示屏的寿命呢?

影响LED电子显示屏寿命因素一、开关LED电子显示屏注意事项:
开关顺序:

开屏时:先开机,后开屏。

关屏时:先关屏,后关机
    (
先关计算机不关显示屏,会造成屏体出现高亮点,烧毁灯管,后果严重。)
、开关屏时间隔时间要大于5分钟。

、计算机进入工程控制软件后,方可开屏通电。
、避免在全白屏幕状态下开屏,因为此时系统的冲击电流最大。
、避免在失控状态下开屏,因为此时系统的冲击电流最大。
    A
计算机没有进入控制软件等程序;
    B
计算机未通电;
    C
控制部分电源未打开。
.环境温度过高或散热条件不好时,应注意不要长时间开屏。
.电子显示屏体一部分出现一行非常亮时,应注意及时关屏,在此状态下不宜长时间开屏。
.经常出现显示屏的电源开关跳闸,应及时检查屏体或更换电源开关。
.定期检查挂接处的牢固情况。如有松动现象,注意及时调整,重新加固或更新吊件。
.根据大屏幕显示屏屏体、控制部分所处环境情况,避免虫咬,必要时应放置防鼠药。

影响LED电子显示屏因素二、控制部分的更改、变动注意事项
.计算机、控制部分的电源线零、火不能反接,应严格按原来的位置插接。如有外设,连接完毕后,应测试机壳是否带电。
.移动计算机等控制设备时,通电前应首先检查联接线、控制板有无松动现象。
.不能随意改动通讯线、扁平联接线的位置、长度。
.移动后如发现短路、跳闸、烧线、冒烟等异常显现时,不应反复通电测试,应及时查找问

影响LED电子显示屏寿命因素三、软件操作使用注意事项
软件备份:WIN2003WINXP、应用程序、软件安装程序、数据库等建议使用一键还原软件,操作方便。
熟练掌握安装方法、原始数据恢复、备份。
掌握控制参数的设置、基础数据预置的修改
熟练使用程序、操作与编辑。
定期检查病毒,删除无关的数据
.非专职人员,请勿操作软件系统。

以上三大要素对LED全彩屏的寿命有着直接且巨大的影响。如果操作不当或者对这些不了解,极有可能导致LED电子显示屏很快结束

网友:
学习了,看来我之前对LED的认知还存在很多误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