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 DIY JTAG接口问题!

楼主:
调试口以那种标准要注意下
TI 14引脚
紧凑TI 20针(CTI)
ARM 20引脚
ARM 14针

同时时刻关注论坛活动,申请下来的XDS100 V2的接口!

网友:
JTAG连接器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JTAG_Connectors

网友:
多谢楼主~
咱们的XDS100V2一般都使用的14pin的连接方法,信号线上的处理跟楼主顶楼的帖子保持一致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画一个14针地到板子上????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就放一个14pin的好了。
要么就做一个14pin转20pin的排线也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