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串口分析

楼主:
协议栈版本信息: ZigBee2006\ZStack-1.4.3-1.2.1

因为用现在这模块SerialApp没做成功,上电后按键没反应……两块无线龙小板子已经买来N年了.
自己想在SampleApp例子基础上修改实现串口透明传输:

串口调试助手1<————>模块1  <-----OTA----->  模块2<————>串口调试助手2

程序修改主要如下:
****************************************************************************************
****************************************************************************************
1、
宏定义事件 #define UART_RX_CB_EVT  0x0002  (SampleApp.h)

全局变量声明: (SPIMgr.h)
extern  uint8  rxlen;

****************************************************************************************
****************************************************************************************

2、
串口回调函数rxCB: (SPIMgr.c)
#if defined (ZTOOL_P1) || defined (ZTOOL_P2)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rxCB;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SPIMgr_ProcessZToolData; //回调函数

****************************************************************************************
****************************************************************************************
3、十六进制转字符函数 (SampleApp.c)  这两个函数由青竹提供.

uint8 hextoword1(uint8 t )
{
uint8 abc;
uint8 cba;
uint8 xx1;
abc=t;
cba=0xf0;
abc=(abc&cba)>>4;
if(abc<10)
{
xx1=abc+48;
}
else
{
xx1=abc+55;
}
return xx1;
}
uint8 hextoword2(uint8 t)
{
uint8 abc;
uint8 cba;
uint8 xx2;
abc=t;
cba=0x0f;
abc=abc&cba;
if(abc<10)
{
xx2=abc+48;
}
else
{
xx2=abc+55;
}
return xx2;
}
****************************************************************************************
****************************************************************************************

4、定义串口回调函数rxCB()  (SPIMgr.c)

static void rxCB( uint8 port, uint8 event )
{
//  uint8  rxlen;  //接收数据长度
//  uint8*  dataybuf;//接收数据块指针
extern uint8 SampleApp_TaskID;
uint16 short_ddr;
uint8 short_ddr_H;
uint8 short_ddr_L;
//  uint8 *pointer1;
//  uint8 word_buffer[8];

short_ddr=NLME_GetShortAddr();
short_ddr_H=(uint8)((short_ddr&0xff00)>>8);
short_ddr_L=(uint8)short_ddr;
rxlen=Hal_UART_RxBufLen(SPI_MGR_DEFAULT_PORT); //接收缓冲区数据长度,字节为单位
databuf=osal_mem_alloc(rxlen+1+2); //多分配3字节,分配如下
databuf[0]=rxlen;  databuf[1]=short_ddr_H;  databuf[2]=short_ddr_L; //databuf[rxlen+1]='\n';  HalUARTRead ( SPI_MGR_DEFAULT_PORT, databuf+3, rxlen);

if(!rxlen)
osal_mem_free( databuf );  osal_set_event(SampleApp_TaskID,UART_RX_CB_EVT);

}

****************************************************************************************
****************************************************************************************

5、添加:事件处理函数 (SampleApp.c)
uint16 SampleApp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afIncomingMSGPacket_t *MSGpkt;

uint16 short_ddr;
uint8 yy1;
uint8 yy2;
uint8 str_1[ ]="my short address is:";
#if defined(ZDO_COORDINATOR)
uint8 str_2[ ]="build the network successfully";
#else
uint8 str_2[ ]="";
#endif
uint8 str_3[ ]={'\n'};
uint8 shortaddr[7];
uint8 *pointer1;
uint8 *pointer2;
uint8 *pointer3;
uint8 *pointer4;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

case ZDO_STATE_CHANGE:
SampleApp_NwkState = (devStates_t)(MSGpkt->hdr.status);
if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ZB_COORD)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ROUTER)
|| (SampleApp_NwkState == DEV_END_DEVICE) )
{

short_ddr=NLME_GetShortAddr();
yy1=(uint8)((short_ddr&0xff00)>>8);
yy2=(uint8)short_ddr;
shortaddr[0]=48;
shortaddr[1]=120;
shortaddr[2]=hextoword1(yy1);
shortaddr[3]=hextoword2(yy1);
shortaddr[4]=hextoword1(yy2);
shortaddr[5]=hextoword2(yy2);
shortaddr[6]='\n';
pointer1=&shortaddr[0];
pointer2=&str_1[0];
pointer3=&str_2[0];
pointer4=&str_3[0];
HalUARTWrite(0,pointer4,1);
HalUARTWrite(0,pointer3,29);
HalUARTWrite(0,pointer4,1);
HalUARTWrite(0,pointer2,20);
HalUARTWrite(0,pointer1,7);
HalUARTWrite(0,pointer4,1);
/
if ( events & UART_RX_CB_EVT ) //串口数据处理
{

SampleApp_SPI_SendData( databuf, rxlen+1+2 );

****************************************************************************************
****************************************************************************************

6、定义AF层数据处理函数(SampleApp.c)
默认采用的簇ID为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void SampleApp_MessageMSGCB(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
uint16 flashTime;
uint16 short_ddr;
uint8 *pointer1;
uint8 *pointer2;
uint8 *pointer3;
uint8 *pointer4;
uint8 *pointer5;
uint8 *pointer6;
uint8 *pointer7;
uint8 *pointer8;
uint8 *pointer9;

uint8 str_1[ ]="address:";
uint8 str_2[ ]="Destination address:";
uint8 str_3[ ]="Data length:";
uint8 str_4[ ]="Data:";
uint8 str_5[ ]={'\n'};

pointer1=&str_1[0];
pointer2=&str_2[0];
pointer3=&str_3[0];
pointer4=&str_4[0];
pointer9=&str_5[0];

uint8 Src_short_ddr_H;
uint8 Src_short_ddr_L;
uint8 Des_short_ddr_H;
uint8 Des_short_ddr_L;

uint8 word_buffer[4];
uint8 Src_shortaddr[7];
uint8 Des_shortaddr[7];

switch ( pkt->clusterId )//判断簇ID
{
case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flashTime = BUILD_UINT16(pkt->cmd.Data[1], pkt->cmd.Data[2] );
//  HalLedBlink( HAL_LED_4, 4, 50, (flashTime / 4) );

word_buffer[0]=(pkt->cmd.Data[0])/100+48;
word_buffer[1]=((pkt->cmd.Data[0])0)/10+48;
word_buffer[2]=(pkt->cmd.Data[0])+48;
word_buffer[3]='\n';
pointer6=word_buffer;

//----------------
Src_short_ddr_H=pkt->cmd.Data[1];
Src_short_ddr_L=pkt->cmd.Data[2];

Src_shortaddr[0]=48;
Src_shortaddr[1]=120;
Src_shortaddr[2]=hextoword1(Src_short_ddr_H);
Src_shortaddr[3]=hextoword2(Src_short_ddr_H);
Src_shortaddr[4]=hextoword1(Src_short_ddr_L);
Src_shortaddr[5]=hextoword2(Src_short_ddr_L);
Src_shortaddr[6]='\n';
pointer7=&Src_shortaddr[0]; //----------------
short_ddr=NLME_GetShortAddr();
Des_short_ddr_H=(uint8)((short_ddr&0xff00)>>8);
Des_short_ddr_L=(uint8)short_ddr;
Des_shortaddr[0]=48;
Des_shortaddr[1]=120;
Des_shortaddr[2]=hextoword1(Des_short_ddr_H);
Des_shortaddr[3]=hextoword2(Des_short_ddr_H);
Des_shortaddr[4]=hextoword1(Des_short_ddr_L);
Des_shortaddr[5]=hextoword2(Des_short_ddr_L);
Des_shortaddr[6]='\n';
pointer8=&Des_shortaddr[0];

HalUARTWrite ( 0, pointer1, 15 ); HalUARTWrite ( 0, pointer7, 7 );
HalUARTWrite ( 0, pointer8, 7 );

HalUARTWrite ( 0, pointer3, 12 );  HalUARTWrite ( 0, pointer6, 4 );
HalUARTWrite ( 0, pointer5, pkt->cmd.Data[0] );  //pointer1=&(pkt->cmd.Data[3]);
//HalUARTWrite ( 0, pointer1, 6 );

break;

case SAMPLEAPP_FLASH_CLUSTERID://flash
flashTime = BUILD_UINT16(pkt->cmd.Data[1], pkt->cmd.Data[2] );
HalLedBlink( HAL_LED_4, 4, 50, (flashTime / 4) );
break;
}
}

****************************************************************************************
****************************************************************************************
7、定义串口数据处理函数(SampleApp.c)
我只有两个节点,所以这里采用最简单的单点传送方式.下载协调器程序时目标地址改为0x796F,下载终端程序时目标地址改为0x0000.默认ClusterID为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void SampleApp_SPI_SendData( uint8 *buf, uint8 len )
{

SampleApp_SPI_SendData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16Bit;
SampleApp_SPI_SendData_DstAddr.endPoint = SAMPLEAPP_ENDPOINT;
SampleApp_SPI_SendData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796F; //0x796F;0x0000

if (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SPI_SendData_DstAddr,
(endPointDesc_t *)&SampleApp_epDesc,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len, buf,
&SampleApp_TransID,
0,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
osal_mem_free( databuf ); //必须释放内存,不然造成溢出!
}
else
{
osal_mem_free( databuf );
}
}

****************************************************************************************
****************************************************************************************

编译情况:

通信结果1:(关于开头的乱码说明参考后篇记录)

通信结果2:

最大数据只能达到52字节:(但在修改程序过程中,达到过83字节;等修改完整后只有52字节了):

测试 SampleApp_SPI_SendData()中的osal_mem_free( databuf ).如果不把databuf释放,则数据只能发送几次就停止.下面是添加osal_mem_free( databuf )后两边串口自动发送,测试时间>5分钟,收发一直保持稳定.

****************************************************************************************

网友:
不错,lz你是要什么IDE来进行zigbee串口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