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己DIY超牛电池盒

楼主:
先上效果图

首先找一些18650电池来

然后是这些小铁环,用来做电池盒的正负极。螺丝上的垫圈都可以拿来代替!放在正极的铁环中孔要大一点

放在负极的铁环,中孔可以小一点

正极的铁环中孔要大一点

铁环上上一点焊锡,便于焊接。

把铁环和电线焊接在一起

橡皮筋

用橡皮筋把铁皮固定住:

用纸胶布把橡皮筋固定住。这里推荐大家使用比较宽的那种橡皮筋,而不是图上的这种细的。

下面是最重要的角色!
隆重介绍一下这个sugru!
Sugru由爱尔兰设计师Jane ní Dhulchaointigh发明,前后历时6年方试验成功。简单地,我们可以将之理解成能够硬化的“橡皮泥”,首次使用的时候,将之暴露在空气中,就能吸收水分软化,方便地塑形,然后,它将开始固化过程,并最终变成硬硬的一坨~同时,其物理特性也堪称完美:处于软化状态时,Sugru自身会有粘性,适用于修补钢铁、塑料、陶瓷、玻璃等各种材质;而在硬化之后,它又是防水的,可以直接丢进洗碗机使用,并且在零下60度到零上180度的温度范围内,硬度和性状都不会发生改变,相当之赞!

用sugru包裹电池的2端,放置一会后就会硬化

硬了之后取出电池,剩下的就是电池盒了

用起来方便吧

该电池盒最大的缺点就是橡皮筋容易老化,所以,大家应该尽量选择比较结实的橡皮筋!

网友A:
非常有创意啊,不知道成本怎么样啊?Sugru这个那里有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创意啊,不知道成本怎么样啊?Sugru这个那里有卖呢?
可以用建筑用的防水胶或叫结构胶,不过这玩意硬度是不够的,但是一般不用力也能用估计

看我的那个钓鱼温度计最外层就是使用的结构胶,开始也几乎和面糊一样,后来硬化。

形象是丑了点,不够硬,所以打磨也不太方便。里面空气膨胀把按键部位的塑料片胀的。不过时间超准,我都很长时间没有调整了,用的是捡来的很老的联想的一种电子秘书之类的像现在手机日历功能一样的东东里面的32768晶体,直接使用msp430内部12.5pf电容,真准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拜膜了,请教这个钓鱼温度计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拜膜了,请教这个钓鱼温度计是做什么用的呢?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657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太牛了

网友:
膜拜。。。。有创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淘宝上有卖的 不过挺贵 你搜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天啊,这么一小袋就要20多块,也太贵了吧,这个电池盒做的不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20么?不是吧。。。我记得以前看到的时候都要接近3位数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昨天在淘宝上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降价了。。。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是感觉还不是一般的贵,超出接受范围了,才那么一点点东西就要2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