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充电器

楼主:
手机充电器达不到标称输出是变压器不行还是什么情况。最近觉得手机的充电器充电不应该这么慢,(三星5V/1A)的。所以就好奇的把充电器带回公司测了一下。 用电子负载测。按标称1A的话,直接保护了。(这个真心无语)。让后我就把电流往下调,调到0.5A就正常了。。。。。。
新手上路不懂,球破、球科普。

网友:
是它的功率容量不够。一般不要试图更换里面的东西,以改到大的功率容量

但小功率的充电器也是可以用的,只是充电时间长一些。

网友:
现在手机充电器都是充电集成i芯片方案做的,每个不一样。
一般来说,新的手机电池充电是4V之前是恒流充电,4V以后是恒压充到4.2V,楼主调节到0.5A,,估计还要改变充电器的一些参数,不然对手机电池不好吧,,还有保护电路呢

网友:
哪个元器件影响功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在电子负载上面输出1A电流,他马上保护状态了。
只有降电流才能测出来。。。。
话说这个是水货的三星充电器。=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变压器影响功率是吗?,变压器是没办法更换的了,pcb板已经把变压器大小给定死,很难找到合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试图利用更换某个元件的方法来改变它原来的性能。因为这样做的麻烦很大。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元件更换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二个地方可以调大输出电流:
1.输出端限流检测电阻
2.开关管对地过功率保护电阻
但是建议最后不要改!

网友:
谁叫你用的是水货呢?

看看说明书,你的手机的电池是多大容量的,说明书上写着一般充电多长时间,然后算算充电电流,可能要减去涓流充电时间,如果充电电流大于0.5A,最好还是换一个充电器吧。当然可以自己改,那就拆开看看电路原理吧

网友:
我主要说他达不到标称输出电流1A而已。写1A实际才0.5A。。悲剧。

网友:
回复 楼主:

水货的还是假货的。估计假货可能性大些。

网友:
电源适配器(注意不是“充电器”)应该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