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6B33B6x 及其驱动方法 --- 1

楼主:
S6B33B6x 是一个132X132的TFT驱动芯片,因为手里有个LCD是S6B33B6驱动芯片,正在写它的显示程序。
在搞初始化程序时,修改了三四次,仍然不能控制LCD,随即检查线路----  原来LCD的电源没有加上
接个跳线又试,有反应了,说明初始化程序的框架是可以的。
写个体会与大伙分享吧。

S6B33B6x 特点
驱动输出:
         − 132 RGB x 132
灰度:
           − 65,536 color display of R: 32 gray scale, G: 64 gray scale, B: 32 gray scale
           − 4,096 color display of R: 16 gray scale, G: 16 gray scale, B: 16 gray scale
片上显示 RAM
             − Capacity: 132 x 16 x 132 = 278.784k bits
显示模式:
               − 标准显示模式
               − 局部分显示模式
               − 待机模式
CPU接口:
               − 8-bit/16 bit 并口
               − 3/4 线 SPI (只写)
片上低功耗模拟电路:
               − 片上 RC振荡器
               − 片上电压转换器、稳压器、跟随器
               − 片上对比度控制器
工作电压:
               − VDD : 1.8  0.15 [V] (Typical : 1.8V)
               − VDD3: 1.8 to 3.3 [V]
               − VIN1: 2.4 to 3.3 [V]
               − VIN1R: 2.4 to 3.3[V]
               −显示部分电压: 2.8 to 4.0

芯片手册如下(已加入书签):

网友:
呵呵,回复看的必是精品,看看

网友:
正在用这芯片,也有点问题,看看先。

网友:
多谢,正需要,

网友:
我这里也有这样一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