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常运行LPC800系列的矩阵开关

楼主:
   最近在学习LPC810的相关知识,在运行矩阵开关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
   通过网络找到相关解决办法;
现在上传给大家,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具体内容在二楼也有,只是没有图片;
为了便于大家保存,所以我做成了PDF;
希望跟大家多多交流!

LPC810入门必看

网友:
如何正常运行LPC800系列的矩阵开关内容

本人windows xp下测试安装的是jdk-7-windows-i586.zip
默认安装在C:\Program Files\Java\jdk1.7.0目录下
环境变量配置为
PATH=.;%JAVA_HOME%\bin
CLASSPATH=.;%JAVA_HOME%\lib\dt.jar;%JAVA_HOME%\lib\toos.jar;
JAVA_HOME=C:\Program Files\Java\jdk1.7.0
在把jdk安装到计算机中之后,我们来进行设置使java环境能够使用。
首先右键点我的电脑。打开属性。
然后选择“高级”里面的“环境变量”,
在新的打开界面中的系统变量需要设置三个属性
“JAVA_HOME”、“path”、“classpath”,
其中在没安装过jdk的环境下。
path属性是可能存在的(安装过其它软件可能会自动增加,如暴风影音,)。
而JAVA_HOME和classpath是不存在的。
一:点“新建”,然后在变量名写上JAVA_HOME,
顾名其意该变量的含义就是java的安装路径,呵呵,
然后在变量值写入刚才安装的路径“C:\Program Files\Java\jdk1.7.0”。
二:其次在系统变量里面找到path,没有就新建,然后点编辑,
path变量的含义就是系统在任何路径下都可以识别java命令,
则变量值为“.;%JAVA_HOME%\bin”,(其中“%JAVA_HOME%”的意思为刚才设置JAVA_HOME的值),
也可以直接写上“C:\Program Files\Java\jdk1.7.0\bin”
三: 最后再点“新建”,然后在变量名上写classpath,
该变量的含义是为java加载类(class or lib)路径,
只有类在classpath中,java命令才能识别。
其值为“.;%JAVA_HOME%\lib\dt.jar;%JAVA_HOME%\lib\toos.jar; (要加.表示当前路径)”,
与相同“%JAVA_HOME%有相同意思”

以上三个变量设置完毕,则按“确定”直至属性窗口消失,接下来是验证看看安装是否成功。
先打开“开始”-> “运行”,打入“cmd”,进入dos系统界面。
然后打“java -version”,
如果安装成功,系统会显示java version jdk"1.7.0"。
确保安装在C:\Program Files\Java\jdk1.7.0,环境变量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在dos界面中输入javac来查看该命令是否合法,同样输入java来查看该命令是否合法
这样环境变量就设置好了

网友:
常见问题处理一

有的时候,在点击“矩阵开关”时会提示如下错误:
error:unable to access jarfile
解决方案:
配置好了之后xxx.jar文件一定请放置在非中文路径下运行.
关于配置
1、打开“我的电脑”,选择“工具”菜单下的“文件夹选项(0)...”。
2、在“文件夹选项”对话框中选择“文件类型”选项卡。
3、点击“新建”按钮,输入文件扩展名“jar”。
4、点击“确定”按钮后,有可能弹出对话框.声明已经关联.无视他继续.
然后寻找jar类型 . (没有弹窗的可以看到已注册的文件类型中新增了JAR文件类型。)
5、点击“高级”按钮,出现“编辑文件类型”窗口。
6、点击“新建(N)...”按钮,出现“新操作”窗口。
将操作命名为“open”,
执行操作的应用程序为
“C:\Program Files\Java\jdk1.7.0\jre\bin\javaw.exe" -jar %1
(路径一定要注意 这个随你安装路径不同而不同 jdk1.7.0的话安装全默认可以直接赋值)
路径要加引号 而参数不必
注:D:\Java\jdk1.6.0_12 为JDK所在目录,根据个人电脑上实际环境设置。
7、点击“确定”按钮,回到“编辑文件类型”窗口。在操作列表框中有了“open”一项操作。
8、点击“确定”按钮回到“文件夹选项”窗口, 这时JAR扩展名的详细信息有了变化。
9、点击“关闭”按钮。这时来双击一个可运行的Jar文件(FileDigest.jar)

网友:
常见问题处理二

有的童鞋在下载“开关矩阵”的文件之后,发现是压缩格式的,
当你想要“双击”打开的时候,发现是在让你“解压缩”;

出现这个现象是你需要更改一下压缩软件的设置:
把下图中“JAR”前的的“勾”去掉;

这时你会看到“矩阵开关”的图标改变了

此时你把这个文件放置到在非中文路径下运行;
我就直接放到了“G:\”;就是“G盘”的根目录下;然后“双击”,你就会看到你想要的东东了;

这时你只要“双击”第一个“LPC810M021FN8”,就可以进行这个芯片的GPIO配置了

当进行到这一步时,相信你的成就感会油然而生,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多年以前一个绝地武士曾经说过“只要你用心去学,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马上开始行动吧!!
我的QQ:31843519   有机会一起交流吧

网友:
完全不需要配置,我的WIN7,装上JAVA运行环境后,可直接运行JAR文件,

网友:
哇 楼主说的真详细啊   支持一下

期待多多分享

网友:
问题

我下载了开关矩阵工具,jar文件是不是还要其他的软件打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得在电脑上安装一个java文件的运行环境
下载我的文档
好好看一下
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成功

网友:
支持分享~
楼主加油  我们共同努力

网友:
下下来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