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3-06-20):
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
我的单片机IO输出的电平是3.3V,但是那个
ZD-6209-V2C 两相步进电机专用驱动控制器是5V电平驱动的,而且驱动电流大约需要5mA,
那我要怎么弄啊!求大侠指导一下,采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可以采用OD输出可以么?上拉电阻接多大啊?
步进电机
驱动器

网友A:
5ma大概是没有问题,你先问问厂家能不能支持3.3V逻辑,很多都是可以的不可以有点低级.开漏电阻小了会灌电流,大了又怕电流不够,需要详细参数,手册上貌似没有,你可以找售后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开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可以进行电平转换,但是驱动能力不行,我外加了一个3904的NPN三极管就可以了,集电极电阻100欧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单片机3.3V level 4mA输出还真可以直接驱动那个5V接口驱动控制器

网友B(2013-09-05):
求解啊 我用的430 管脚也是3.3的 是不是不能驱动驱动器啊 驱动器输出值不变